星/三角与变频器启动切换

楼主(2004-01-04):
请指教

网友A:
看不清
想问心情,你这是控制什么的,为什么有了变频器还要加星/三角启动。

网友B:
标注看不清,放大也不行,打印出来还是看不清
用变频加星三角降压起动是电机功率为几十千瓦的时候采用,在变频器出现故障检修时使电机能启动运行
还有就是设备改造加装变频器时将原有的星三角降压起动部份保留备用

网友C:
看图不清楚。
不过好象是变频器的电源和负载继电器是同时吸合的然后再吸合KM3,这样应该是不好,我的想法是,先吸合负载继电器构成星或三角后,再吸合电源继电器。
控制KM2的那个时间继电器的触点是应是延时断开的动断触点,你用的是延时闭合的动断触点。
当否,请指示!

网友A:
你这个穷鬼,你的眼睛就那么历害。

楼主:
三楼说的对。
是这样的,变频器启动和星/三角启动的切换,作为变频器出现问题时采取的措施----转到手动控制。
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AOTUCAD图清楚的放上来。

网友A:
那要是你的电机坏了怎办,有备用的吗?

网友B:
大姐可以把CAD的文件压缩成RAR格式再传上来,应该不会大于200K的限制的,或用扫描仪扫描成图片,直接截屏放上来是不清楚的

楼主:
是AOTUCAD2000格式
TO lsllhd:你说的没错,KM2 应该是由延时继电器切断的,不是吗?
至于由变频器启动时星/三角启动电路被旁路,只有KM3起作用。这时KM3与KM4,KM5 带电先后差别不大。

网友C:
1、KM2前面的那个延时继电器触点是:延时继电器得电立即断开,失电延时闭合。
2、我没看到你的变频器有启动信号,那样就是带电立即运行,可变频器不带负载运行是要发
故障信号的。所以三个继电器同时带电,在启动过程中易产生报警。
3、当KM5损坏时(得电不吸合),变频启动时,KM3、KM4、KM1是不是就开始了得电,失电再得电。。。。。。。电动机能不能损坏呢?
当否,请指示!

楼主:
楼上,你说的3,是没有考虑到,可以在KM1线圈和INV-12接点之间串入KM4的一个常闭触点,这样如何?
至于1嘛,选择延时继电器的功能而已,延时到触点切换,可能我画的符号有问题
还有2,呵。在变频器设置由端子控制运行的。即使是由变频器面板操作运行,也要在面板上按启动按钮才行吧

网友B:
如果在星三角和变频控制的转换开关有多余的接点,串在INV-12T和INV-14间,可能会更好

网友D:
听来的方法,今天验证了一下,还算准确:
星-三角切换时间设定简易计算
功率开方*2+4
单位为秒
今天实验了一台75KW和一台37KW电机,计算如下:
75开方*2+4=8.66*2+4=21.3秒取22秒
37开方*2+4=6.08*2+4=16.16秒取16秒
按此设定,运行时切换平稳,且切换时间刚好。负载为风机。
其他负载没实验过。

网友E:
对于 lsllhd 说的三点,我认为:
1。可能是画错了,对于这个简单的星-三角降压起动电路,我想大家都知道用什么时间继电器。
2。变频器起动信号是变频器内部的接线,用远程控制,或是用面板操作,当然心情大姐没画出来而已。
3。对于第三点问题,我认为是 lsllhd 看图时看不清楚的原故,在图上INV-18和INV-17之间已有KM1的常闭触点。

网友F(2004-12-15):
我有个疑问!
当是变频器工作时!对于电机的来说此时的三角方式中,一组接到变频器上,而另一组是直接接到母排上的,这样是有问题的哦!
参考!

网友G:
感觉1次有问题。

楼主:
是吗?有什么不对?快说
我这可以实际中去用了啊

网友H:
心情姐:你的12号线重复了;把16与17中的KM4常开换成KM5常开,把KM3常开放KM4线圈与17间;另星角启动中时继器与KM3的是否有竞争现象?
我水平有限,请心情姐指正!!!

网友I:
10楼的说得有理,
1.延时继电器触点是画错了.
2.变频器启动信号没画出来.
3.当KM5损坏时就惨了,我认为将在INV12-INV14间的KM5触点改为手动切换开关的触点就安全了.

网友F:
大家都在讨论接触器工作的先后顺序的问题,以及安全问题!
但是,从电机运行模式看,不管最后接触器动作成什么样,电机都要成三角型才行!而你的设计中所成的三角型一组接到变频器上,而另一组是直接接到母排上的,对于电机就会造成危险,会发热!之后烧电机的!
我以前遇到此种问题!
要解决的方法是在变频器的出线端引2组三相电力线对电机进行三角型供电!而与原电路进行互锁!可以直接锁交流接触器!(引干接点哦!尽量不要偷电,有时引电不好可能会引相间短路!)
呵呵!周末愉快!

网友J:
在变频器输出主回路中,是否Y接(KM2)与角接(KM3)皆可。应该都可以。

网友K:
21楼的说得对。好似大容量的异步电机都是D接法的吧。心情大姐的出线端应该是标错了

   看得不仔细。。。。。

网友L(2006-02-14):
只是个普通的控制电路,需要那么复杂吗,

网友M:
感觉是不是变频器和KM1的位置错了
我以前做过空开和变频器两路的,用的是带辅助触点的空开用硬件互锁!

网友N(2006-05-18):
楼主的控制电路图怕是没画完吧!

网友N:
怎么实现变频控制的启动呢?难道直接把选择开关拨到变频上就直接启动了?

网友O:
一次回路有问题,不能这样接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心情姐:你的12号线重复了;把16与17中的KM4常开换成KM5常开,把KM3常开放KM4线圈与17间;另星角启动中时继器与KM3的是否有竞争现象?
我水平有限,请心情姐指正!!!
同意
还有21楼是什么意思

网友Q(2006-07-21):
我觉得这个图搞得太复杂了。我以前做过一样的方案,比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R:
好很好 鸿渐和 和和和和和

网友S(2006-09-12):
要简单实用。
有变频器还加一个星三角降压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G:
二次基本没有问题,一次画的不对。

网友T:
晕倒,赶快跟在后面看

网友U(2007-08-15):
我说说``如果把变频器加装在主回路上是不是有点不妥?如果是上45KW的电机主回路勒线至少也要上25平方吧!

网友V:
我没仔细看,说说我的想法,一次路里面星型转换用的接触器不能接在变频器的下端,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启动时候用星角,然后用变频器调速、保护变频器。如果是为了这样的目的,应将变频器的出线不经过接触器直接与电机连接。相应的2次路也要调整了

网友W(2008-01-01):
能不能传份典型图上来

网友X(2008-09-25):
有点看不清呢!

网友Y:
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要是电机坏了,看你怎么办?

网友Z:
引用 网友V:
。。。。。。。。。。。。。。。。。。。。。。。应将变频器的出线不经过接触器直接与电机连接。。。。。

若这样  一旦通电后变频器不被雷掉?

网友AA(2008-10-30):
这个是为大功率电机减小启动电流设计的,先用变频带动电机,再换成新三角。不是备用的哦。大家要搞懂变频的特点,不只是调速呀!

网友AB(2010-07-13):
我进来学习一下
我也正在看工频星三角启动转变频器启动切换,来吸取点经验

网友AC(2010-12-15):
INV-16、INV-17接KM4的常开点有什么用呢?期待解释。
还有KM5是不是接个故障点出来,如果KM5坏掉了,能及时停止变频器。

网友AD(2012-11-14):
这也能在这上传啊,我觉得没什么特别吧,我公司我就做了好几台这样的,中央空调45KW送几机以前只有用变频器控制,变频器一坏就不能用,我就用这方法改了4 台这样运行的方式。

网友AE(2013-11-13):
长见识了

网友AF(2015-08-09):
你好  请问有图有清楚一些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