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4):
我要求输入4-20MA的输入模拟信号,4-20MA的输出模拟信号,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AIW/AQW,20MA对应值32000,0MA对应值0

网友B:
你要怎么处理?通常输入的模拟量要取64次或128次的平均值。

网友C:
4mA对应6400,20mA对应32000

网友D:
工控美眉!

网友B:
4mA也可对应0

网友E:
4mA也可对应0如何设定

网友F(2004-02-17):
好像不是32000吧?

网友A:
建议对自己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回答,误导别人可不太好吧

网友G(2004-03-27):
4.00   6400
4.11  6571
5.07  8107
6.13  9813
7.20  11520
8.27  13227
9.33  14933
10.40  16640
11.47   18347
12.53  20053
13.60  21760
14.67  23467
15.73  25173
16.80  26880
17.87  28587
18.93  30293
20.00  32000
前面单位为毫安(PT100)

网友H:
梯图如何编之?

网友I:
这套软件我下载之后使用有问题,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J(2007-01-19):
我在编辑过程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取128个连续数据,取平均值,用VW0计数,可是扫描时却总达不到128次,而且计数显示的数值总是在跳动,这是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K:
程序有问题咯,呵呵,
请高手回答,
旁听!

网友L(2011-07-04):
电流4-20  对应1-5V电压  ,6400-32000数字量。模拟输入用AIW,模拟输出用A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