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4):
如果C200H在运行状态(Run)下,让其工作方式发生改变,如变成Monitor或者是Program。将会对哪些继电器发生影响。
比如输出会不会全变成OFF?
多谢!
注:从上位机往PLC里写程序时,我不得不改变它的运行状态,因为在运行状态下,欧姆龙的PLC是不能往里写数据的。

网友A:
Monitor:是监控运行方式,程序正常运行。
Program:是写入和修改程序方式,程序不能运行。

网友B:
於程式執行中執行ONLINE-EDIT.
請先將PLC切換至MONITOR狀態,將欲修改地方全拉反白,可拉很多條.
於PROGRAM標籤下Online Edit-Begin做法與OFF LINE相同.
完成後Send Changes.

网友C:
如果变成Monitor状态不会影响输出结果的,如果变成Program状态,输出结果肯定是OFF。

你可以在OFF——LINE 状态下编好程序后再Transfer  to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