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4):
求教:关于OMRON  MPT-001与PC的连接电缆的制作.

   谢谢.

楼主:
是啊,MPT001-C.
陈老师没见过?

网友A:
是何種產品,OMRON網站也找不到.各位高手知道此MPT001-C請幫忙回答.

楼主:
中文低价格
-Micro PT  中文微型可编程终端

Omron公司推出4行显示Mpt!
具有汉字显示功能
(内藏字库:200个固定汉字、100个用户字定义汉字,100个字符)
具有多达12个位的操作键
1.可用于制作菜单界面
2.可用于进行开关控制
丰富的数据类型
有带正负号、带小数点、双字等数据类型
可在现设定数据
具有间接寻址功能
屏幕显示可由键盘切换,也可由事件触发

项  目 规  格
显示部分 图形式液晶显示器
*带背光显示
*显示信息种类:英文字符及其符号、汉字
*显示规格:英文及其符号 20个文字x2行
                 汉字               10个文字x2行
操作部分 薄膜操作键
*21键
*电子蜂鸣
画面数据 最大100个画面
*英文、数字(100个,内藏字库)
*汉字显示(200个,内藏字库)
*使用MPT支持软件(MPTST),用户可创建100个自定义汉字
*画面数据储存于EEPROM中
OFFLINE模式 *Setup(系统设定)
 设定内容:1.通信波特率设定  2.口令设定
                      3.PT状态设定           4.KB链接区
*Edit(创建屏幕数据)
编辑屏幕显示内容(内容、字符、数字等)
与PC链接字(DM/HR/LR/AR/TIM/CNT/CIO/*DM)
*Attribute(屏幕组号设定)
 设定屏幕组号
*Transfer(数据传送)
 与MPT支持软件(MPTST)通讯
ON LINE模式 与PC通信连接
*使用外设端口
*HOST LINK协议
适用的PC CPM1A,CQM1,C200HE/HX/HG,C200HS及SRM1
数据链接区 与PC的数据链接区 DM、HR、LR、AR、TIM、CNT、CIO、*DM
电源 DC+24V(500mA)
外形尺寸 150x90x58(mm)
保护结构 前面操作部分相当于IP65F

网友A:
以下是OMRON PLC---NT600S連線圖應該相同,請參考

楼主:
谢谢你,陈老师.我也找不到,先放一边吧(已停止生产,属淘汰产品),此机无(非9针)232接口,可能要买转换线.

网友B(2004-07-29):
我公司有mpt001和连线.mpt001早已经停产.使用mpt002吧.
我的mpt001 mpt002 及连线还有一部分.需要清联系我.
yyq1122@163.com
诚信至上

网友B:
连接电缆型号c200he-cn222
诚信至上

网友C(2004-10-12):
各位老师你们好:
        请问一下OMRON  PLC  C200HG 与PC可以用USB连接吗?通讯电缆怎么制作?谢谢各位?

网友A:
USB---RS232:CS1W-CIF31+9PIN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