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4):
手里有一个OMRON -SYSMAC- CPM1A 20个点的产品
怎么才能让它有输出呢?
LD       0.00
OUT   10.00
END(01)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把你上面的程序输进PLC,接上电,然后吹一口仙气。哈哈,输出有了。

楼主:
我是真心请教的。

网友A:
把上面的程序输入PLC,将PLC开关打到RUN位置,当输入点00000有信号输入时,输出点10000就有输出了!

刚才的玩笑别在意!!!!

网友B:
窮鬼可是高手喔,還不明白找他啦.

网友C:
非常明白了,程序输进去,然后运行PLC,^_^

楼主:
PLC的开关在那里啊?怎么才能打到RUN处呢?

网友D:
三菱PLC模拟量输入(速度控制),输出0--10V控制电压,但在PLC内部程序中为什么找不到,请各位大侠帮忙,拜托

楼主:
哈哈
我会了,找到了

楼主:
给了我不小的帮助

网友E:
需要AD或者DA来转换的啊

楼主:
不需要转换!

网友F:
ld 00000
out 01000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