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5):
大家看一下,下面几条三菱程序:
1、LD M8002
2、RST C235
3、LD M8000
4、OUT C235 K6000
5、I400
6、LD M8000
7、RST C235
8、END
这个小程序简单吧,可我在调试过程中,发现去掉前面两条语句,那么高速计数器,则永远不会清零。
不知工友们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我没用过高速计数器
就你上面的程序而言,I400是不起作用的,它必须在X004的脉冲下降沿才会起作用,我用编程软件检查程序结果为I400这步是电路错误,你没有编写中断后的返回语句
另外,用M8000驱动C235又用它来复位C235是不行的,本身逻辑上就行不通.M8000在运行过程中始终处于接通状态,M8002和M8000是同时接通的,但它只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一般这种计数器编程复位应放在驱动的前面,所以去掉前面两条语句复位不了是正常的,你分析程序动作的顺序应遵循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
有些东西在编程手册上也体现不出来,要试过才知道,我碰到过同一状态转移条件M2800,M2801(FX2N才有的指今)两个地址不能同时使用的问题,试过N次,几乎翻烂了编程手册,抽掉了N包烟也没找到答案
还有就是FX系列自带的模拟电位器的使用问题,不能用VRRD(模拟量读入)和VRSC(模拟量开关设定)这两条指今来处理,只能直接调用那两个电位器对应的D8030和D8031中的数值.VRRD和VRSC外置8AV-BD模拟电位器组件才可以使用.这些情况,在手册上并没有明确指出,要试了才知道

楼主:
楼上的,中断返回的指令IRET在实际程序中有,我是忘写上了。
你说的“用M8000驱动C235又用它来复位C235是不行的,本身逻辑上就行不通”我认为是这样的,我在中断程序中用M8000和主程序中的M8000并不发生冲突。我现在不可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不预先给C235清一次零(也就是用M8002,在程序第一个周期清零一次)那么中断清零也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A:
你试一下把中断返回后关联的其它元件地址对C235进行复位,并且把它放在M8000 OUT C235的前面,可能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下午试了一下,中断中用M8001的非点来复位C235,这时就可以去掉前面的用M8002复位C235的指令,程序运行中中断也就可以复位C235了。

网友B(2005-11-16):
你们 2个遇到的问题还真是奇怪啊,2楼的同一状态转移条件M2800,M2801怎么不能用?一楼的去掉第一步的复位还是可以啊,我用的多可以啊,你们真那样遇到了,真是怪事了,呵呵
我还遇到了写进去程序,读不出来的怪事,可能是一个巧合不能做普通的时间吧,可能还是软件不是很全面吧,呵呵

网友C:
程式中多次对C235输出.你用M8000复位C235后,如果在这一扫描周期内有计数脉冲输入的话,C235肯定不是零.另你的I400无触发是没用的.

网友D:
哪有你这样用的.把复位C235的M8000去掉换成其他的M.

网友E:
试试丰炜PLC的高速计数模组吧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