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5):
手里有一个OMRON -SYSMAC- CPM1A 20个点的产品
怎么才能让它有输出呢?
LD       0.00
OUT   10.00
END(01)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1. 程式書寫器:切換至MONITOR
    A. 按SHIFT CONT 1000 MONTR,螢幕將顯示1000此時按SHIFT SET為強制ON,再按RESET為OFF.
    B. 按SHIFT CONT 0 MONTR,螢幕將顯示0000此時按SHIFT SET為強制ON,再按RESET為OFF.
2. 軟體CX-P:切換至MONITOR
    於程式中按右鍵FORCE --ON --OFF --CANCEL.

楼主:
还是不会
我笨啊

网友A:
CPU上有DC24V電源+接COM ,-接0.

楼主:
我会了
我找到了

网友B(2004-08-03):
最好看教材,这种问题还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