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05):
大家好!今有一事相求:有一套PLC系统,主机采用的是SIEMENS S7-412DP,PROFIBUS网络,从站有十余套ET200M分布式I/O系统,主机MPI口和其中一台ET200M上挂了两只TP-27触摸屏。系统从2002年十月份开始运转,一直很正常,可是从一个月以前,开始频繁出现死机故障,一死机系统就STOP,手动起动后又可运行。多的时候,一天可出现7-8次死机现象,严重影响了生产。各位朋友帮助分析以下故障原因,并提出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
说得太简单了,读一下CPU MESSAGES,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

楼主:
谢谢这位仁兄,因为调试结束后,我也离开了现场,所以我现在也无法看到诊断信息。各位高手根据经验,判断这到底是哪方面的故障,谢谢!

网友B:
接地不好,当通讯受到干扰而中断时如果程序里没作相应处理就有可能死机.
采用分布式网络时这种情况较多

楼主:
DZFA兄:请问您程序里怎样作相应处理?

网友C:
PROFIBUS网络问题的机率最大.

楼主(2004-02-04):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ET200M分布式I/O的接口模块IM153-1损坏所致,更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