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5):
我现在有个工程是用Quantum的140CPU11302和MODBUS电量仪表连接,我看了一些资料,有说可以直接用CPU上的MODBUS接口进行连接的,也有的说要通过MB+网桥/多路转换器BM85S485来进行连接的。不知道哪位大侠做过类似产品,能给我一些提示。

网友A(2004-05-26):
可以使用Quantum CPU上的Modbus口,不知你的电量表是否是485电气接口,如是需要加232/485的转换器,使用指令xxmit就可以了

网友A:
bm85也可以做通,但该产品通常使用在协议转换上

网友B:
呵呵
2楼的
交个朋友

网友C:
请问是否能将欧姆龙PLC解密,重酬
xzyj99@mail.hz.zj.cn
勇于承诺,敢于承诺,诚信为本

网友D(2004-12-03):
这种协议转换的事情最麻烦,我只知道如何和modbus网卡连接

网友E(2006-06-17):
有MB+网桥/多路转换器BM85S485的图片或照片么?我们电厂是新投运的,现在设备还没到,但在厂家学习过,只记得LCU的CPU模块中有MODBUS接口,但不知道MB+网桥/多路转换器BM85S485是什么,什么样,能具体讲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