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5):
请问各位高手CXP的模拟软件只能在WIN98下用吗?谢谢

网友A:
暫時來說只能是這樣

楼主:
不知谁可以帮我,给我一份模拟软件的说明书,谢谢!
有一个问题:我不知怎么把程序下载到模拟软件?其它设置也不是很明白,请大家详细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zhongwenchina@sina.com    QQ:157731306

网友B:
用V1.3就可以在XP下运行.仿真软件要配合CXP3.0以上版本的软件一齐使用,不能单独使用的.编好程序后在CXP里有个专用的键来起动它,只要你的程序没错就能装入程序运行!!!但只能用于
CS/CJ系列

楼主:
楼上能告诉我在哪里有的下载?谢谢

网友C:
v1.1是有限制的,某些指令不能仿真,例如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