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5):
CPM1A能不能直接用微机RS232接口编程啊,编程线如何做法。

网友A:
使用CX-PROGRAMMER編程

楼主:
你好陈工,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请教陈工,左侧的是CPM1A的编程口啊还是CIF01  RS-232适配器啊?如果没有适配器可以直接和微机连接吗?另外,这种连接方式还能用于OMRON的那些机型,恳请你再次回复。谢谢。

网友A:
2樓接線圖適用OMRON所有9PIN RS232C接頭(除C20H系列因SG在7腳),CPM1A必須使用CPM1-CIF01才有9PIN RS232C接頭.CQM1-CIF02直接連接PC與PLC.
微机是何種界面?

楼主:
再次感谢陈工的精彩答复,谢谢。如有其他问题还会请陈工继续帮忙的。

网友B(2004-05-29):
CPM1A只有一个20 PIN的接口,必须通过CIF01或CIF02电缆才能与电脑连接!
自带RS232的OMRON机型可以按上面的方法使用!

网友C(2004-07-07):
非常感谢!请问CPM1A的20PIN接口使用CIF01或02连接的接线自己能否制作?如不可以?多少钱一条。

网友B:
20PIN接口的接头不好找,最好买条现成的!
如果你有CIF01的话,CIF01与电脑的连线可以自己做!

网友C:
使用CIF01就可以将20PIN口PLC与电脑连接吗?一条多少元,那里买可以?谢谢ZCMY!

网友B:
CIF01是将20PIN口转换成RS232,因此还需要一条RS232电缆;
CQM1-CIF02是将20PIN口直接转换成9PIN的RS232口,可以直接与电脑连接!
CQM1-CIF02价格及购买方式可以发邮件给我!
zjzcmy@126.com

网友D(2004-11-01):
我就是用楼上的方法

网友E:
感谢陈工的精彩答复.
请教一个问题,CQM1-CIF02无法正常使用,情况:
WIN98SE操作系统,欧姆龙cxp3.0编程环境,连接CPM1A-20CDR-A,想上传其内程序。操作自动上线,搜索后显示"无法连接至PLC"。就好象没有电缆线一样?请解答一下是哪方面原因。先谢了!

网友F:
检查一下你的软件设置!我很多客户都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后来一检查原来是软件没设置好,PLC型号设置对了,但是没设置PLC的CPU类型,那样就会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除此之外也有可能是PLC接口,编程电缆的问题,不过可能性比较小!很多都是第一种情况!我做这行这么久,经常有客户在我这买了CIF02电缆回去,没过多久就打电话过来说电缆不行连接不上,接着我让他拿回来一试,原来他是没设置好软件里的CPU类型!卖了这么多的 CIF02,至今还没出现电缆坏的情况!

[Post=2000]

网友G:
楼上兄弟的线卖多少钱一条呀?

网友E(2004-12-09):
那位网友可提供CQM1-CIF02电路图啊,我买的一条线无法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位网友可提供CQM1-CIF02电路图啊,我买的一条线无法使用!

在台式机上试一下!

网友E:
楼上的朋友,台式机上用过了,同样不行!如何是好啊?

网友E:
不知何故,楼上各位不再回帖,我的国产欧姆龙通讯电缆在自己的台机上用不了,但在其它台机上可用,国货仿不到家呀!

网友H:
学到东西了!

网友I(2006-10-20):
今天搞定了CPM1A的编程电缆,开始以为有多神秘,其实很简单,就是将CPM1A的20pin口串行输出信号的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即可;20pin接口用到的信号:
1.+5V  7.TxD   5.RxD  20.GND  3.Pro(接地) ,PLC输出的RxD TxD要反相一下(用HC04),再接到MAX232片子即可,电脑串口那边 4-6短路 7-8短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今天搞定了CPM1A的编程电缆,开始以为有多神秘,其实很简单,就是将CPM1A的20pin口串行输出信号的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即可;20pin接口用到的信号:
1.+5V  7.TxD   5.RxD  20.GND  3.Pro(接地) ,PLC输出的RxD TxD要反相一下(用HC04),再接到MAX232片子即可,电脑串口那边 4-6短路 7-8短路.

一点也不神秘;但你的这种接法没有隔离,PLC与PC是共地,危险!

网友I(2007-01-08):
这个是简易接法,市面上卖的一些线,里面可能只有几个电阻,232芯片都省略了....做的更可靠一点,就是在PC和PLC信号之间接个高速光耦来隔离信号,如果自己学习用,这么简单用这就成了

网友K:
支持S—JD的观点

网友L:
请问陈工OMRON CPM1A 的传输电缆20针与9针的连接方法.接头我有连接了好多次不成功
请指点    QQ:593955035
承接电气控制柜设计 安装

网友M(2008-04-03):
请问陈工OMRON CPM1A 的传输电缆20针与9针的连接方法,有接线图吗?谢谢了!!!                    634008834@qq.com     谢谢!

网友N(2008-05-05):
有20P每脚定义提供吗,我相DIY。

网友O(2008-08-07):
CQM1-CIF02我想买,要多少RMB?

网友P(2010-09-08):
阿的撒旦
上的成熟的城市定位到成都成都市场上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