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6):
我厂的的一台变压器,其低压侧有电容进行无功补偿。该变压器的电度表在高压侧,采用高压计量,PT变比是10000/100,CT变比是75/5。该变压器的容量是315KVA。电度表是普通的电流为5A的三相有功表。
  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在该变压器的低压侧不带任何负荷或者是带了比较小的负荷的情况下,如果此时将电容器投入,则清楚的看到有功表在反转,不知是何原因。
  另:该变压器的CT安置在高压侧的A,C两相上,B相没有CT。

网友A:
看一下《工厂供电》,《电气测量》,里面讲得很清楚!只要学电气的都有这些书。

网友B:
功率因数过补偿引起的矢量变化

网友C:
你们肯定是把进线接到出线端子上了,改变一下接线就OK

网友D:
过量补偿所至,即你的用电系统正为整个电网提供电能。

网友E:
过量补偿,那它的电网附近必有很大的用电设备对吧!要不它会“用电系统正为整个电网提供电能。”

网友F:
你的问题主要是投入的电容量太大引起,造成功率因素为负值,电流已经超前电压(向量图上看),造成反转。电能主要是电容中的能量向电网反馈。

网友G(2004-03-04):
大功率的用电设备绝对是主因。

网友H:
功率因数等于1,最好。既不要超前,也不要滞后。只用在功率因数等于1的附近,电力部门才给奖励呢。
功率表倒转说明电容器过补偿了,功率因数大于1了,此时应该将投入的电容器断开一些,做人为地调整,现在有自动的功率因数补偿控制。
楼主的情况说明,该单位是大型电感用电设备的单位,而功率表倒转恰恰是大电感设备没有投入,而电容补偿却投入了,所以造成功率因数过补偿,功率表倒转。

网友I:
楼上,功率因数永远不会大于1.应查一下相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上,功率因数永远不会大于1.应查一下相序.
[/quote
嘻嘻,对不起了,说错话了,没错。功率因数永远不会大于1。

楼主:
是什么相序?是PT还是CT,这种开关柜是GG-1A我们国家的标准开关柜,而且,我的单位这种315KVA的变压器是两台,这种开关柜也是两个,一开一备。应该相序的错误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网友J:
       电容充放电过程,通过线路和设备造成表(可示空载)反转,要改

线路

网友K:
电压线圈的相序与电流线圈的相序不一致。

网友L:
这块电度表一定是一块“无功电度表”,它通常是和“有功电度表”组合使用,“有功表”指示的是实际耗电量,而“无功表”表明了用电设备所占用的”无功电能“的大小。
     如果 系统呈感性,则表盘从左往右转。
     如果系统呈容性,则表盘从右往左转。
     零负荷或轻负荷时投入电容,必将导致功率因数降低并呈容性而使无功进相,”无功电度表“反转。
     无功表的字车有防倒装置,表反转,字车仍正向计数。
     在电力系统运行中,应尽量使功率因数接近1,这时,无论有功表转得多快,无功表应不转或转得很慢,功率因数表为1。
     大部份楼上所说均有道理,但要搞清有功电度表、无功电度表、有功功率表、无功功率表、功率因数表的根念。

网友L:
可以认为,无功电度表无所谓正反。

网友M:
对,说得太好了,基本就是这末个情况

网友N:
线接错了,有功表接成无功计量了,无功倒送,所以倒转

网友O:
16楼的说得没有错,一定是你的电容补尝过度,
把你的电容补尝柜选择开关打到手动,关闭补
尝器,电表就不会动了,我们厂的无功表上班时
正转,下班反转很正常,什么关系也没有.

网友P(2004-10-12):
无功倒送,所以倒转

网友K(2005-02-11):
PT与CT的同名端搞反了,调一下线就可以了.

网友Q:
我不认为按装电工做错了什么事情,电表,互感器全没接错线。
因为接错了线在未投入大电容时也不可能有正常的电度显示。
有功电度表不应该对无功功率敏感,但是现在在强无功电流影响下,有功电度表反转了,
我认为可能的原因是:
1.电度表的瑕疵,有功电度表在强无功电流下不准确。
2.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瑕疵,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带载有功电度表的电流和电压线圈时初次级电流产生了相位移,把无功电流也“互感”出有功电流分量了。

网友R:
9楼没说错,不特别说明人家知道大于1是变换了角度,就是指负数了。

网友S:
如果不是接线错误,一定是有功表的潜动没有效验好,建议你到当地供电部门或者计量部门效验一下

网友T:
各位大哥说得对,它应是过补偿了.但有人试过用移相办法让单相表反转吗

网友U:
这种现象我曾经也遇到过,当时我是把互感器的相序与电表电源的相序接的不一致,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原因呢?

网友U:
这种现象我曾经也遇到过,我当时是把互感器的相序与电表电源的相序接的不一致,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原因呢?

网友V:
补偿不过量了

网友W:
个人认为是补偿过量.

网友X:
一般高压计量柜的计量接线绝对没问题,(要不怎么能出厂,除非水货,haha)
主要还是过补偿。

网友Y:
呵呵,说的都很详细!
正在学习ing!
我这个配电室也有这个问题!
配电出的电量总比受来的电量多!
也找不出是什么问题??????
有是受电量只有200KWH
配电量确有396KWH
不知是何原由!!?????

网友Z(2005-04-25):
引用 网友H:
功率因数等于1,最好。既不要超前,也不要滞后。只用在功率因数等于1的附近,电力部门才给奖励呢。
功率表倒转说明电容器过补偿了,功率因数大于1了,此时应该将投入的电容器断开一些,做人为地调整,现在有自动的功率因数补偿控制。
楼主的情况说明,该单位是大型电感用电设备的单位,而功率表倒转恰恰是大电感设备没有投入,而电容补偿却投入了,所以造成功率因数过补偿,功率表倒转。
[/q
         支持,同意!

网友AA:
其实很正常,是过度补偿所致.主要是你单位的电力补偿电容器消耗大量的无功电能所致.当同相电流相位超前同相电压相位时就会使有功电能表出现倒转的现象(如果电能表无止逆装置的话).当然如果贵单位计量回路如果有无功电能表的话,此时可以看到无功电能表会正转.

网友AB:
不懂有没正转的时候.我有遇过这种情况,是线接错了.

网友AC:
应该是过补偿,这种情况比较正常。

网友AD(2005-07-13):
一块反转,是过补偿,都反转是相序接错

网友AE:
应该使用全自动补偿器

网友AF:
同意15楼的说法,你们哪表怎么没有止逆装置吗?

网友AG:
同意过补偿的说法,因为我亲身体验过,结果绝对正确,当然也不能排除楼主遇到的情况由其他方面引起,但是过补偿绝对会出现这个情况,呵呵,请指教

过量补偿无功在我们这里要罚款的!!!呵呵

网友AH(2006-07-30):
电机反向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