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6):
我是刚刚接触西门子的plc,有个问题需要大家指点指点:我有一台保护装置,有485通讯口。采用的是MODBUS通讯协议,我想用它和西门子s7-300通讯,plc需要怎么设置,通讯程序如何编写?请多多指教。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带RS485的CP341通讯模块和MODBUS驱动软件的授权,至于编程你可以看一下自带的CD。

楼主:
我是多个保护装置(多点),和西门子plc通讯。也需要用cp341模块吗?

网友A:
如果你的保护装置支持MPI或者PROFIBUS就可以和CPU直接连起来,如果不是就只能用CP341。你可以把你的配置要求直接发到我的信箱:nmzhu@163.com

楼主:
我的保护装置不支持MPI和PROFIBUS。看来只能用CP341了。但是我还要请教:我是用modbus通讯好呢,还是用自由通讯。它们都分别需要什么软、硬件。
另外:我还有一台西门子s7-200  plc cpu226 与它通讯,可以实现吗?还需要什么配置?
麻烦您费心,多谢了!!

网友B(2012-10-07):
科学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网友C:
为啥04年的帖子有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