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6):
大家可能对西门子又爱又恨,尤其是S5,西门子决定完全停产,是否有可以替代的呢?这里我找到一个vipa(www.vipa.de),好像还有好多,大家集中一下好不好?

网友A:
这个牌子俺听说过。当初VIPA的老外到俺们公司做training害得俺双休日都没得休息。总体感觉还行,毕竟是做西门子OEM的,兼容性也还过得去,就是扩展模块的点数小了点。CPU、功能模块、扩展能力跟s7-300比还是差了一点,如果替代S5的话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不是说300V跟S7-300完全兼容吗?好像它还内置以太网接口作为卖点。

网友A:
大哥,你要是看到它的外形就知道了,俺同事桌上还有一个供观摩,整个一缩水的S7 300,不过接线端子都是外露的,安全性不如300。内置以太网的是有的,东西也还是可以的,毕竟价钱便宜嘛,但是拿在手里用总觉得别扭,可能使俺用惯了300吧。

网友B(2007-01-29):
是的,VIPA的兼容S5的,但现在S5的配件还可以买到啊.如有需要请联系哦.

本中心长期销售西门子S5系列所有型号的PLC硬件,供货周期:2-4周

深圳忠澳机电

电话:0755-86111169

网友B(2008-06-07):
1)型    号:6ES7 417-4HL01-0AB0

2)说    明:CPU417 H

3)制 造 商:SIEMENS

4)系统名称:SIMATIC S7

5)供货周期:全新3-5周,二手1-2周

6)备    注:

网友B:
1)型    号:PCS100 FZ

2)制 造 商:LAUER

3)供货周期:3-5周(此型号只能提供二手)

4)替换型号:LAUER PCS900

5)备    注:

忠澳机电

网友C:
做买卖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