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6):
我刚一开始接触变频器时,师付就告诉我:变频设计时尽量要考虑在确认变频器带上负载后再供电,然后在启动。所以我也养成了习惯。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这么做有必要吗?是不是电源和负载继电器一起吸合,只要不发启动信号就可以呢?

网友A:
我觉得电源和负载继电器一起吸合,只要不发启动信号就可以,因为此时变频器并没有开始整流---逆变的过程.我想那个师付可能是把变频器的加电顺序当做必须严格尊守的隔离开关和负荷开关或断路器的合闸顺序来看待.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是责任心强的人在碰到新鲜事物时一般都会认真对待,尽量做到万无一失,而且,那时候对变频技术比较了解的人并不太多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哈哈,给大家讲一个事故,我们以前变电所有一个值班员,在断电时,没拉开油开关就去拉动隔离开关。理论讲,不拉油开关,隔离开关想拉也拉不开(有机械连锁的),可那天就是拉开了,烧损了三个高压柜(还好人没事)。这就是没认真执行现场操作唱工作票制度的结果。虽然大家平时对操作步骤都非常熟悉。
哈哈,是不是有点不对题了。。。。。。。。。

网友C:
我们在设计变频系统时候,如果变频输出不牵涉切换,在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绝不加任何东西。最简单的,变频启动过程是软起,你一不小心把变频之间的接触器或开关之类在变频器运行时候动来动去,不就是直接启动电机了,电流很大的。

网友D:
我觉得有必要!习惯要养成!有好没有坏的。

网友E(2004-04-24):
有必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F:
是规矩就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师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