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数据区

楼主(2004-01-06):
我使用的是C200HE,想掉电,然后在运行PLC,其中部分重要参数不变,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普通的DM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呢?
我今天实验了一下,随便用了一个DM寄存器,是可以做到,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呢?
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新年恭喜发财!

网友A:
是的。DM区和HR区都是掉电后保持的

网友B:
虽然有人回答了,但我也有心情回答一下,是的。DM区和HR区都是掉电后保持的
因为人家恭喜新年发财了,不回答你发不了财。。。。嘿嘿。。。。。

网友C:
程式,DM與HR是鋰電池保持,壽命5年周圍溫度25度C時,每升1度壽命會等比例下降,約使用3年必須注意電池.
某些機種可設定IO保持.

网友D(2016-10-15):
都是断电保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