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6):
版主你好!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要做毕业设计了,我想做关于PLC 东西,请指教我应该学习那些方面东西啊?
  版主紧急求助!!!

网友A:
1. CPU種類:使用程式長度(10K STEP...),輸出入點數,特殊功能(AD,DA,HIGH-SPEED COUNTER,步進或伺服馬達控制,溫度...),通訊功能(RS232C,RS422,RS485,ETHERNET)
2. POWER模組:提供CPU,IO模組電源,某些CPU內藏.
3. 輸出入模組:INPUT DC24V AC110V AC220V
                   OUTPUT 電晶體(DC輸出),TRIAC(AC輸出),繼電器等選擇
4. 程式方面:大部份PLC使用LADDER(階梯圖)方式,它是循序掃描,也就是從第一位址執行至最後位址,所以您必須瞭解程式流程,指令用法,使用手冊必須詳閱.
5. 編程軟體應用.
6. PLC廠牌:日本系列,歐美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