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7):
各位大虾,我是PLC初学者,我采用的是EM231模拟模块,然后的把采集到的温度、压力值送到触摸屏显示其真实值,请问在PLC上要通过一个怎样的算法,或转换才能搞定?比如Pt100、热电偶,怎样才能把它转换成线性关系呢?请各位师傅们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
EM231模拟模块有温度专用规格,如PT100,热电偶等。不用换算,直接读取温度值。

楼主:
可能你还不知我问的什么问题!我想请问4——20MA要通过怎样计算,比如与分辨率计算?(特别是PT100非线性)
不会AIW0就直接送到触摸屏地址吧!AIW0值就是就是温度值吧?
想不过来
谢谢帮忙?谢谢

网友B:
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温度值了,否则别人给你讲了你也不信。

网友C:
如果你用0-10V,那么对应的的数字量是0-32000,即0V对应数字量0,10V对应的数字量是32000;如果你用4-20mA,那么4mA对应的数字量是6400,20mA对应的数字量是32000

网友D:
EM231有4-20mA吗?读取的AIW0除以32767乘以压力等被测量的量程再加上量程偏置,放到一个VW地址里,供触摸屏读取就可以了!!但别忘了数据类型转换!!!!

网友E:
你学过Y=KX+B涵数吗?会就知道了

网友F(2007-01-27):
对于EM231热电偶,热电阻模块 不需要数据转换,由AIW0得到的数据,转换成实数,然后除以10就是你所测的温度,我做过钢厂的炉子,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