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7):
    各位高工!!你们好!
     我公司有18.5KW风机数台,风机在1小时里只做功10分钟左右!(做功70秒,无功300秒。再做功70秒。无功300秒.........)怎么节电??用什么硬件??我想把300秒做无功的时间完全不耗电或少耗电!请问各位高工有没有即省钱!又可靠的办法!(是否可以用小功率的变频器控制18.5KW的变频模块!!是否可行!?)

网友A:
没听懂!做功70秒,无功300秒,是运行70秒,停止300秒?还是运行着,通风70秒,风门关闭300秒?前者用软启动器,后者用变频器。若用变频器是不能用小功率的变频器控制18.5KW电机的,主要是,启动电流限制。否则会开不了车!

网友B:
是不是做功和不做功的时候都开着风机啊!你是不是想让风机做功的时候定时开啊!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如果是的话!就好办啊!

楼主:
tao24   你好!
我主要的 目的是让风机在不做功的时候不浪费电量!至于风机什么时候开风,我有PLC控制!

我想请教一下!用什么硬件好!(变频器   或者软启动器   或者买一个大功率的模块1000多元钱再用小功率的变频器来控制!)
是否可行???主要是为了省钱!!省电!

网友C:
风机节能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电机功率太小,起动困难,电机功率大则不节能。这主要是因为电机的功率因数小,只有电机工作在满载状态下,功率因数才最高。但在此情况下,则风机是无法起动的。因此,国外设计了软起动器,使电机在起动时速度以较慢的速度增长,负荷相对减小,以此来减小电机的功率以达节能的目的。因此较好的办法是选用软起,同时减小电机功率。另外,在起动时,关上风门也是为了这一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