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7):
我的欧姆龙手编出现了日文,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恢复英文,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C200H於程式書寫器(48PIN)右邊有一只開關撥往另一方向.
C200HS/CQM1/CQM1H/C200HE/C200HG/C200HX電池盒上有一排開關,3撥ON.
其他還要查一下.

网友B:
是的,上次我买了本欧姆龙的书,书上写的是错的,说手编器上的有个开关,我拆到里面去了也没找到,真晕!后来在200H的CPU上找到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