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7):
请教高手
如何才能用VB 读取汉字点阵?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你知道了之后,能够告诉我吗?

网友C:
要显示汉字点阵,需要汉字点阵库,如果是16*16的汉字就是HZK16,
HZK16文件是按照GB 2312-80标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标码或区位码的标准排列的。国标码分为 94 个区,每个区 94 个位,所以也称为区位码。其中01~09 区为符号、数字区,16~87 区为汉字区。而 10~15 区、88~94 区是空白区域。
  如何取得汉字的区位码呢?在计算机处理汉字和ASCII字符时,使每个ASCII字符占用1个字节,而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其值称为汉字的内码。其中第一个字节的值为区号加上32(20H),第二个字节的值为位号加上32(20H)。为了与ASCII字符区别开,表示汉字的两个字节的最高位都是1,也就是两个字节的值都又加上了128(80H)。这样,通过汉字的内码,就可以计算出汉字的区位码。

这里有我用Delphi写的一个汉字点阵显示程序,给你作参考吧(把字库解压后和程序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D(2004-07-04):
用HZK16对字型是有限制的。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label,在里面填入需要的汉字,然后把整个label中pixel按顺序读出来。
这样做可以让用户使用任意字型字号,而且显示效果非常好,这种方法我在我开发的一个HMI中使用过。

网友E(2006-01-13):
我有VB程序,要吗?

网友F(2006-03-19):
楼上的,发一个吧
     李文斌

网友G:
楼上的,发一个吧ruilong821@yahoo.com.cn

网友H(2006-06-26):
哈哈,能把VB的发一份给我吗,非常感谢!fang_xiaojun@hotmail.com

网友I:
能把VB的程序发给我一份么?我需要这方面的程序做参考!
谢谢了!
feeling_now@hotmail.com

网友J(2007-02-28):
我自己做了个读字库的,VB做的,要的EMAIL
我的是
kuma_beyon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