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7):
请问陈老师,C500-LK203是什么通信模块?与PC连线应怎样制作?

网友A:
1. C500-LK203是RS232C與RS422通訊模組,只能使用其中一種,背板上有開關切換使用.MULTI使用,其意是同一CPU可以使用2只通訊模組,LK203+LK203,LK203+LK009,LK203+SLK21
2. C500-LK201與LK203相同,但SINGLE使用,其意是同一CPU可以使用1只通訊模組,只能有LK201.
3. CPU MOUNTING(C120-LK201-EV1)例外.
PC接頭4--6腳也請短路.

楼主:
谢谢,今天早晨已通信成功.另外请教陈老师,"背板上有開關切換使用",怎样切换,各个拨码开关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另外,陈老师,可否给我发一个欧洲版本的SYS WIN软件,或者告诉我网址,我在美国及欧洲OMRON网叶上只找到了升级补丁,而台湾OMRON要用"身份证号码"!登记,呵呵,我哪去找?

楼主:
谢谢,陈老师,请问,怎样才可找到软件?

网友A:
請參考"在什么地方可以免费下载CX-P3.0中文版"帖子

网友B(2004-05-28):
非常感谢陈老师的回答,顶一下!

网友C(2007-01-05):
请问陈老师,我现用的OMRON是C200H,CPU01型,不知怎样才能与电脑进行通讯,其连线如何制作?

网友D:
楼上的 CPU01和电脑连接需要模块的  我们连接过很多 具体问题可以咨询

网友E:
C200H CPU01用电脑编程的话必须用一个C200H-LK201-V1的通讯模块;
通过模块上的RS232接口与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