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8):
(无正文)

网友A:
刚发了个fxgpwin3.0中文版给你,你安装后看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请试一下端口设置,看看有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搞錯吧?PLC需要驅動??先檢查你COM口有沒有問題,在檢查你的PLC軟件設定有沒有錯誤啦,尤其是COM口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