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8):
是不是要一些驱动,或者一些其他设定? 谢谢赐教。

网友A:
你的USB轉COM,必須要安裝所附帶的驅動程序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B:
一般买这个串口转USB口线时,会送你一个驱动啊!

网友C:
我的同事用过,装他附带的驱动就行了。

网友D:
用USB轉COM,必須要安裝附帶的程序才能使用,和plc连好像只有ab和西门子,欧母龙的可以,施耐德的就不行

网友E:
我的笔记本也没有!

网友E:
我的笔记本也没有!买了个USB转COM的连线,安装了软件,计算机就认出了,默认为COM4或COM5,编程软件也要设置到COM4或COM5,然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F:
哪里有卖?

网友G:
捷通科技
http://www.jt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