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4-01-08):
我在做一个触摸屏设计,其中有这么一个要求:
     工作中显示计数值(我调用的是三菱的C16)当计数到设定值时,其计数显示位置变为“单批完成”。
     我现在用的方法是,计数到时换一个画面(在那个画面,把调用C16的位置,去掉C16,填写汉字),这样虽然能达到要求,却很麻烦(八种工作方式,要做二十四个画面)!
     工友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以HITECH触摸屏为例:采用元件“讯息显示”,读取C16的值,内文中依次加入1,2,3......单批完成。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多谢,我手里没有HITECH触摸屏,只有EVIEW和PROFACE的!按照你说的思路,我在这两种找一下吧。

网友B:
单批完成=true

网友C:
用proface的message display

网友C:
或者使用u tag叠加在计数显示上

网友D:
指定软元件打开(或关闭)下(或上)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