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疑问?

楼主(2004-01-09):
1、为什么电动机堵转电流会增大?
2、为什么电动机供电电压降低,电动机电流反而会增大?

网友A:
回去帮你查去

网友B:
我个人认为:
1、电机堵转相当于负荷增大,那么负荷增大电流也相应增大。
2、电动机供电电压降低,电动机电流反而会增大,你可以参照欧母定律进行计算。

网友C:
大家好:
关于顶楼朋友的第二个问题我谈谈看法
电机一般设置在铁芯磁通将近饱和的情况下运行  电压偏低或偏高都影响磁通饱和度
会欠饱和或过饱和  为什么变频器在变压的同时要变频也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电动机堵转时反电势=0,即电抗=0,电源电压全部加在电动机的电阻上,此时电流当然会很大。

网友E:
同意4楼的看法!

网友F:
过饱和到饱和电流会变大?

网友G:
同意3楼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
1、电机堵转相当于负荷增大,那么负荷增大电流也相应增大。
2、电动机供电电压降低,电动机电流反而会增大,你可以参照欧母定律进行计算。
我想对第2点再谈一下
负何一定时,即负载功率一定,此时供电电压下降,电机若要保持原有的输出功率,根据I=P/U,则电流必增大。

网友H(2004-02-08):
有计算公式可以看到大体,应为堵转时输出功率增大,电压不变,效率也不变,所以电流要增大。同样P不变u下降i自然要增大。当然上面是以电机的功率计算为基础理解的。
再有电机的工作原理来说:堵转时转子的感应电势较大,应此转子电流较大。再有定.转子磁势平衡公式可知定子电流要变大。

网友I:
你这样的问题也问得出口,这可能是中学的知识吧。

楼主:
那么请楼上的,帮我仔细解答一下好吗?弯腰等待。。。。

网友J:
6楼的说法是正确的,电机堵转,产生不了反电势,无法平衡电源电压,有一个公式:U=E+IR,U为电源电压,E为电动机的反电势,I为电机电流,R为电机内阻。当E为0时,你想想电流I有多大吧!

网友K:
楼主只说“电动机的疑问”,是什么电动机疑问?是交流的?直流的?对于楼主提的第一个问题,交/直流电机解释可是不一样的。尽管第一个问题所述的现象是对的。第二个问题,是说的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如果是闭环控制,现象说的对,如果是开环控制,说的现象就不对了。想一想,(直流电机)在电机的开环控制下,电机端电压降低了(负载不变)电流会增大吗?而交流电机要看电机电势与电流的关系式了。手头没有书,不好做答。

网友L:
13楼分析的很正确。

网友M:
不要把中学物理上的东西拿来。好好的看一点电机学。象14搂所说,交直流电机原理是不一样的!直流电机在中学的物理课上讲的较多,交流电机要复杂些。不能简单的用U=E+IR。应引进复数概念。电机有电感,感抗比电阻要大的多!自己去看书吧。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不要把中学物理上的东西拿来。好好的看一点电机学。象14搂所说,交直流电机原理是不一样的!直流电机在中学的物理课上讲的较多,交流电机要复杂些。不能简单的用U=E+IR。应引进复数概念。电机有电感,感抗比电阻要大的多!自己去看书吧。

16楼的说法有道理。
有功部分和无功部分矢量合成了总电流,堵转后有功部分接近0,无功部分很大,结果自然总电流会很大

网友O(2004-04-09):
电机一般设置在铁芯磁通将近饱和的情况下运行 !?

不太明白如果饱和了怎么转?

讨论中学习!

网友P:
用公式解释原理,是颠倒本末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不管是用AC,还是DC的电动机,都是利用的电磁感应原理(互感),基本过程是:定子产生磁场,转子切割定子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进而产生感应电流,再产生转子磁场,转子磁场与定子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从而使电动机转动,两个磁场力之差越大,则转矩越大。电动机在正常工作时,转子朝着减小切割定子磁场面积的趋势运转,这使得定子的励磁电流维持稳定。如果转子堵住,其所切割的定子磁场面积较大,产生较大的感应电动势,这也使得定子的励磁电流较大。同样,当电动机的工作电压降低时,使得定子绕组产生的磁场强度降低,相应地转子切割定子磁场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势也降低,从而使输出转矩减小,由于负荷一定,所以速度也降低,当速度降低时,转子所切割的定子磁场面积有增大的趋势,相应地使得定子励磁电流增大。
至于书上的公式,只是对原理的一个总结,而不是原理。用它来解释物理上的现象,是颠倒本末。

网友Q:
看来大家要去学一下《电机学》这门课程了!
大学的机电专业一般都有开设,没事去旁听一下!

网友R(2004-06-04):
1、电机堵转相当于负荷增大,那么负荷增大电流也相应增大。
2、电动机供电电压降低,电动机电流反而会增大,你可以参照欧母定律进行计算。

网友S: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T(2004-07-04):
同意13樓的分析

网友U:
同意18楼的观点,应该从基本原理来分析现象

网友V:
同意18楼的观点!

网友W(2005-06-08):
第一个问题要看看电机书才行,第二个问题:当电机的功率一定时,它的电压降低时,电流应是升高的,(不知我的说法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请各位大虾指正,多谢

网友X:
以感应电机来说:

当电机堵转时,定子电流主要是定子和转子的漏阻抗决定.而此时的铁心饱和,总的磁阻变大\漏变小.一般比正常小的15%-35%,定子电流当然大了.就像电机启动一样.

网友Y:
同意27楼的观点

网友Z:
引用 网友U:
同意18楼的观点,应该从基本原理来分析现象
应该是19楼。
19楼的讲得好,支持!!!

网友AA:
18岁的同志说的最好,鼓掌~

网友AB:
对于交流异步电机,你们应该从转差率考虑,这是根本原理!

网友AC:
8楼说的对

网友AD:
我同意18楼的意见

网友AD:
我觉得19楼的意见挺好的

网友AE:
有时间上网,没时间看书吗?床底下去找找吧

网友AF(2005-08-25):
支持19楼,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G:
4楼朋友说的好!!!!!

网友AH:
这么多人讨论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问题,但是就是一个人说对了,就是19楼的那位大哥,那才是正确的分析方法 .

网友AI(2005-10-10):
[讨论]
因为电动机堵转时失去电抗,成为电阻.  电机的电阻小 它的压降也不大 所以电机的电流增大

网友AJ(2005-11-12):
相序对电机的影响

网友AK:
补充:E=Ce8n
      M=Cm8Ia

网友AL:
P一定,P=UI,U减小,I自然就增大

网友AM(2005-12-24):
1.电动机堵转可以用能量守衡定律来解释:电机的电阻不会变化,电机消耗的能量=热能+转子的动能,当电机堵转时,转子的动能为0,那么电机消耗的能量=热能,热能有是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肯定电流就增大了哦。
2.电压变小的时候电流为什么会增大,我也不太清楚,但我想电机在额定电压下才能达到额定转速,当电压降低时,转速也要下降,但动能和转速的平方成正比,当然动能也下降的快哦,用上面的电机消耗的能量=热能+转子的动能,当然要发热哦,电机的电流就要增大哦,
 呵呵,不太懂啊,班门弄斧哈

网友AN:
我的理解:仅对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说
1.大家可以看看机械特性曲线,堵转时转速为零,看看特性曲线与坐标轴交点,就很容易理解了。而且也直观。
2.在负载一定的条件下,电压越低,电流自然越大。因为电动机出力没变。有个公式:
输出功率=根号3*电压*电流*效率*功率因数。现在国内380v电源普遍都偏低,所以电机运转的工况其实并不太好。

网友AO(2006-01-24):
解决
如何解决此问题?肯定不用变频。

网友AP:
考虑周到!学习!

网友AP:
引用 网友K:
楼主只说“电动机的疑问”,是什么电动机疑问?是交流的?直流的?对于楼主提的第一个问题,交/直流电机解释可是不一样的。尽管第一个问题所述的现象是对的。第二个问题,是说的开环控制还是闭环控制?如果是闭环控制,现象说的对,如果是开环控制,说的现象就不对了。想一想,(直流电机)在电机的开环控制下,电机端电压降低了(负载不变)电流会增大吗?而交流电机要看电机电势与电流的关系式了。手头没有书,不好做答。

考虑周到,学习学习!

网友AQ:
9的说法不错赞同

网友AR(2006-03-27):
47楼说的好

网友AS(2006-06-18):
好像明白一点了

网友AT:
如果是交流电机要用转差率来解释

网友AU(2006-08-12):
我想问一下各位师傅,线路的无功补偿对各方面有什么好处,是如大家所说的电压升高吗?望师傅说详细点,多谢拉!!!!!!!!

网友AV:
堵转电流肯定增大,属于超负荷。压降低也会电流增大    U*I=Q

网友AW(2006-12-01):
好多同行都讲的比较好,我们就是互相学习的,谢谢大家的努力!

网友AX(2007-03-16):
评述
今天我看浏览了下各位的发贴,写的很好,我很佩服大家的头脑和思维,从不同的角度把问题解剖得很详细了,真的很值得同行们借鉴,不管怎么说,我可是大开眼界了,谢谢各位]
!
能量守恒,功率平衡,转矩平衡,欧姆定律等等,都是很常见而又实用的铁律,用活了它们电气方面的知识不愁学好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愚见!

网友AY:
电机堵转时转差率相当1,所以转子感应电流大  定子电流随之增大

网友AZ:
真是长了见识了

网友BA:
我也说两句,说错了的请大家指教。
第一个问题,要看是直流电动机还是交流电机,如是直流电动机(特别是他励式)则好理解,电机堵转就没有反电势,相当于一个纯电阻,电流肯定是最大了。如是交流电机,因其定子电流实际由有功电流和激励电流组成,当其堵转后有功电流为零,如果激励电流能随转子反电势的降低而线性增加则总电流不会上升,但因为磁通饱和,激磁电流只能上升到2~3倍(具体多少依据电机的设计),激磁电流产生的反电势远不足以抵消端电压,此时的定子电流就由激磁电流和剩余的端电压通过定子电阻产生的电流组成,要远大于正常工作值。

第二个问题,不论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都要视负载而定。
如果是恒功率负载,则端电压降低电流上升。
如果是恒转矩负载,则端电压降低电流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
如果是风机类负载,则端电压降低电流下降。

网友BB(2007-08-29):
哎呀也就是说~
电动机太使劲了已经超出它的工作范围内么~那它就收不了了发烫了嘛
也就是所谓的电流超载了~
电压低了它就没力气;了知道不转速一慢就好比是缺相~电流不平衡那另外的当然电流要高啦~

网友BC:
由公式U=E+IR,E=Cn, U不变,R也不变,堵转则n=0,I当然会变大

同意的,顶一下

网友BD(2008-06-28):
第一:由能量守恒得知电能W=w机械能+I2Rt,因为堵转电机,所以机械能可视为0,又电能不变,所以只有电流变大。第二:负何一定时,即负载功率一定,此时供电电压下降,电机若要保持原有的输出功率,根据I=P/U,则电流必增大。

网友BE:
对于我的水平  看了19楼的比较明白些..学习了
顺便鄙视一下不分楼层的同志.......

网友BF:
对电机堵转电流会增大的看法:1\电机堵转是因负荷太大,而转不起来,负荷大当然电流就大,这是一个问题"然"的表层;2\再看"所以然"的层面,其实电机堵转电流大和启动过程中(特别是在低速启动阶段)的电流大,来自同一个原因.即转差率大所造成.电机在由静止状态进入启动时,电流最大.此时定子的旋转磁场频率由电机三相绕组的接线方式(绕组极对数)和电网频率所决定.如两极电机,旋转磁场即3000周/分钟,这是一个定数.这时转子还未转起来,那么转子回路的感应电流是多大呢?转子电流的大小又是受什么制约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电磁原理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导体切割磁力线产生感应电流.定子磁场转速极高,而转子的转速极低(当然极低),二者的转差极大,即转差率很高.相当于二者的相对运动速度极高,转子导体切割磁力线根数最多,在转子中形成的感应电流也最大.而定子线圈相当于变压器的初级线圈,转子线圈相当于变压器次级线圈.次级线圈电流大,一次线圈的电流当然也跟着大,相当于负载加重了.随着电机启动过程中的升速,其转差率逐渐减小,定子和转子的相对速度比较接近(假设是同步转动,便不会切割磁力线了,也便不叫作是异步电动机了),转子线圈切割的磁力线的根数会越来越少,其感应电流也越来越小.相当于变压器的次级负载越来越轻.初级电流也会越来越小.到达全速运转时,转差率一般维持在5%以内,其运行电流即保持在额定电流以内.同理,当电机被机械拖动,其转差率为零时,电机的运行电流最小(有这类负载,可以现场观察到).而电机超速时,进入反发电状态,不但不向电机吸取有功电流,而且反过来会向电网馈送无功电流!当负载加大时,随转差率的上升,电机电流增大.而其堵转,则是转差率大的一个极端现象.由于转差率的极大,导致转子感应电流的极大!
需说明的是.感应电流极大时,会造成转子铁芯的磁饱合,而磁饱合会使转子线圈感抗变低(感抗为零时,相当于一段纯导体,接入电源则同于短路),而感抗的变低,则进一步导致了转子电流\定子电流的剧增!所以堵转很容易烧坏电动机!

网友BF:
另一个问题:供电电压低,运行电流反而增大.需要说明,供电电压降低,运行电流不一定增大,也有可能减小.可以从两方面看.1\电机负载率较低,负荷较小时(电机未达到全出力,尚有较大裕量),此时供电电压降低,其运行电流也会相应变小.对电动机降压\调压节能运行的原理即基于此;2\电机基本上达到了满负荷运行,此时供电电压降低,会使出力减少拖不动负载,转差率加大,导致运行电流上升,严重时会发生堵转现象.

网友BG(2008-11-30):
电机堵转,负荷增加,所以电流也相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