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9):
请问各位高手,MICROWIN3.1有跟GPP7.0,CXP3.0,S7V5.2等软件有冲突的吗???
现在我的本本用西门子的连接线跟200也连不上,电脑提示说"通信口打不开",我的通信设置是没问题的,我也请教了一个高级工程师,他就说可能是我的电脑里面有软件跟它冲突,大家有试过这现象吗????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A:
應該沒有衝突,你是不是通過USB轉COM的?,我覺得是沒有裝好驅動.

楼主:
PPI驱动已经装好,在控制面版上也设定好了,一样连不上!!!但在S7-315 2DP和OMRON的C200HS上又可以啊,一连就上了.我怎么也想不明白.网络设置就是那么几项,速度用9600KB,
PPI电缆也是选9600的,本来应该是没问题的但就是连不上,老是提示"通信口打不开",那位高手能帮我看看啊

网友B:
PLC的波特率或许是19200吧?改改试。

楼主:
PLC的波特率一定是9600,这个不会错的

网友C:
你的是否是win2k的系统,是否在使用了串口直连,在设备管理器看是否有其它的硬件,另外我遇见过microwin和winAC的冲突,siemens建议不要把microWin和STep7等装在一起

网友D:
PPI口打不开,不仅仅是计算机的软件问题,有很多原因:
1,是否同时运行别的占用COM口的软件?
2,波特率对不对?。
3,通讯线好不好?
4,PLC口是不是被配置成自由口?
至于和WINAC等软件冲突,是指同时运行!我是将:WINAC,WINCC,STEP7,WICROWIN装在一起,没有问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

楼主:
我的是WINXP专业版.通信线是西门子专用的PPI通信电线,通信设置和波特率是不会错的,通信口我也看过没有被占用,以前我用别的电脑就是这样连的,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现在怀疑是我的电脑本身的问题,我的电脑是三星NV5000,它本身没有9PIN的串口,是通过一根专用的线扩出来的,可能问题就也在这里.
  有那位高手遇过这样的问题啊???帮帮我好吗??

网友F:
上siemens网站下载一个USB的延时程序不知有没有用?

楼主:
不是用USB口扩出来的,下那个程序应该也没什么用!!
但我用这电脑连S7-315 2DP和C200HS又一点问题也没有,真是奇怪了

网友D:
你用的西门子的PPI电缆,那上面的DIP开关,你设置了吗?

楼主:
设了,是9600KB。这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G(2012-08-24):
是否其他程序已经占用了串口,我曾经在用MCU时候出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