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09):
大家好:
请问西门子(Siemens)公司提供的库(USS协议和Modbus协议)。在STEP 7-Micro/WIN 32中我找不到,请教,怎么安装找到?

网友A:
要SP4补丁的,找思南要吧。

网友B:
这个东西有点趣,好象有时候不是装上补丁就行的

网友B:
STEP 7-Micro/WIN 32中带有的库程序是USS协议和Modbus协议库的升级程序,不是最初的安装程序,必须有原安装程序才可用.TP070的编辑软件TOOLBOX中有USS协议和Modbus协议库的原安装程序,安装TOOLBOX后再安装STEP 7-Micro/WIN 32后USS协议和Modbus协议库就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