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0):
我厂现在4台75KW电机,6台55KW电机在一个控制室集中控制,因为这些电机不是同时启动!也是为了节约材料。想用PLC控制一组自耦变压器(容量大的)来启动这些电动机!可以吗!如果行的话自耦变压器的容量的选择应该怎么选?听听祝位大侠的意见!在这小弟先谢了!!!!
我的邮箱是:zhaizhentao@yahoo.com.cn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助我一下!看看行不行吗!

过年了!也该让俺安心过年吗!请教有心人。

网友A:
建议用相应功率的软启动器来完成启动,非常方便,且保护功能完全,我用过雷诺尔的软启动效果不错;如用自藕变压器启动受限制多,为安全最好选用比额定功率大一档的,自藕变压器启动后必须30分钟后才能再启动,是否适用。

楼主:
哦!那样的话就是不能用了! 我们的设备一天启动两次(二班生产),而一台设备要用一台55KW和一台75KW电机带生产,要是间隔半小时再启动的话,就影响生产了。楼上大哥说的,能否用软启动稍微间隔启动多台电机啊!(我们现在用是一台电机用一台自耦降压起动柜,是不是在浪费啊),我首先谢谢楼上大哥shrangboy了。

网友B:
软启也是有启动限制的,一个小时内不能启动N次(具体数忘了)不过一天启动两次肯定没问题!稍微间隔启动多台电机,要看几台,不能超过那个N,不过别担心,我大约记得是6次。

楼主:
哦!平常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启动4台55KW的电机和2台75KW的电机,可以吗!

网友C:
你好,可以打电话过来我帮你解决以上问题,
联系人:陈美才
联系电话:0591-3709229

网友C:
我处有以上资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平常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启动4台55KW的电机和2台75KW的电机,可以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一小时不能超过是6次或8次,那么你说的就可以了。最好问一下经销商,这不是什么秘密,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网友E:
四川英杰的软启动P型机要求每小时不超过10次,北京西洛克软启动要求每小时不超过12次,估计应该是够了,另外,最好将软启动容量选大一挡,用90KW的,更加可靠,价格液不是很贵,自偶的可以考虑放弃了

楼主:
哦!好的,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会记住的。还有xincwy1976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