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0):
需要一条电缆,用来连接两个九针母头串口,一个串口用的是MAX3238EAI,另一个串口用的是3232/LTC1386,谁有这样的电缆!!??

楼主:
或者连接这样的两个母头,需要什么样的调试工具,去哪里卖?

网友A(2004-05-11):
多的很, 12芯或者9芯的, 调试只要万用表够了。

网友B(2004-08-25):
电子市场有,买来后要接成啥样都行.

网友C:
电子市场有,买来后要接成啥样都行.
是呀,只要你知道MAX3238EAI需要什么样的连接。我们就自己做了根,用来与AB的Logix5000CPU模块进行串行口通讯。

网友D(2005-06-12):
请问哪位大哥有AB的 Logix1000的编程软件?编程口个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