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1):
OMRON CQM1-CPU11 有办法与电脑通讯吗?
请教各位高手,OMRON CQM1-CPU11有没有办法与电脑通讯?并使用CPT编程?
如可以的话,如何实现?
13306870611
JIANGWEIQING@FALALI.COM

网友A(2004-09-10):
OMRON CQM1-CPU11没有RS232口,只能用CQM1-CIF01,02和电脑联机。

网友B:
那么cpu8的呢?

网友C:
CPU8是什么?
CQM1系列的CPU型号只有以下几种:
CPU11/CPU21/CPU41/CPU42/CPU43/CPU44/CPU45;
CPU11没有RS232接口,其它几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