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管理专业人员培训考试全面启动[转帖]

楼主(2004-01-11):
项目管理专业人员培训考试全面启动

   中国标准研究中心教育培训中心与国家外专局培训中心(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在中国授权指定的唯一资质机构)合作共同开展PMP的培训考试工作已全面启动。
   PMP指项目管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它是由美国项目管理协会(PMI)发起。PMI一直致力于项目管理领域的研究工作。全球PMI成员都在为探索科学的项目管理体系而努力。今天,PMI制定出的项目管理方法已经得到全球公认,PMI已成为全球项目管理的权威机构;其组织的项目管理资格认证考试(PMP)也已成为项目管理领域的权威认证,每年全球都有大量从事项目管理的人员参加  PMP资格认证考试,同时全球的  PMP人员也在为保持其项目管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进行着不懈努力。
   在我国,项目管理(PMP)资格认证工作已开展3年,相继有近千人获得PMP证书。它对提高在职高层管理者的素质,对提高谋职人员的资质、水平、竞争力均不失为最佳途径,接受此培训的人员、组织必将在人、财、物、过程、方法上更具有优势,更具有国际水准。目前PMP培训内容包括项目管理五大课程以及九大知识领域,核心课程有项目范围管理、项目时间管理、项目风险管理、项目人力资源管理、项目采购管理、项目问题管理、项目成本管理、项目质量管理、项目集成管理。PMP资格考试现在为中英文对照形式,考试时间4小时,共200道题,全年组织4次考试,均为季度末进行,考试合格者由美国项目管理协会颁发PMP资格证书。

网友A:
人常说:"一个中国人是龙,一群中国人是虫。"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似乎中国人更擅长单兵作战。所以,项目团队的管理在我国显得特别需要。成功的项目团队应普遍树立起五种思想意识--目标意识、团队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
           一、目标意识
           1、 目标到人
             项目管理是目标管理,项目有明确的目标,所以团队中每个人必需有明确的目标。考核时,项目经理只关注各人目标完成的结果,当结果不理想时,再返回去逆向考核过程。
           2、 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
             除完成项目任务外,每个人必需有明确的自身发展目标,并将自己的发展目标和项目大目标有效结合起来。
           3、 责任心
             按要求完成目标需要每个团队成员的高度责任心作保障。要求每个成员按时兑现自己所作的承诺,每个人要认清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失误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4、 自信心
             团队中每个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尤其是在项目出现危机的时候,越需要项目组成员坚定信心,各人完成自己的既定目标,以摆脱团队的危机。
           二、团队意识
           1、 集体成功观
             团队中所有成员必需意识到,个人的成功融入集体的成功之中,只有项目成功、团队成功,才谈得上个人的成功,相反,项目的失败会使所有人所付出的努力付诸东流,表现再出众的成员也不会有成就感,因此,只有团队协作是项目成功的必要条件。

           2、 树正气,刹歪风
             水桶原理更适合于衡量团队战斗力。团队中全体成员要认清极少数人的工作进度拖延会造成这个项目的不可控、个别模块的不稳定会造成整个系统瘫痪这一严峻现实。不是所有人都在团队中都举足轻重,但任一人出一个微不足道的差错,就会使整个团队的工作功亏一篑。因此,团队中每一个成员要勇于和影响团队士气、干扰集体工作正常进行的作法作斗争。

           3、 个人利益和团队利益相结合
             团队中应达到共识--团队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如果团队成功需要,不惜暂时牺牲个人利益。团队中人人都能为团队着想,自觉维护团队形象,自愿以团队纪律约束个人行为。摒弃个别人自以为是、艺高脾气大、居功自傲的作风。
           4、 沟通无限,理解万岁
             项目团队中所有成员应该及时有效沟通,相互理解。团队中出现意见分歧时,分歧双方的基本态度应该是说服对方而非强制对方,裁决两种不同意见的唯一标准是看哪一种意见更有利于推动项目的正常进行。
           三、服务意识
           1、 面向客户的服务
             客户是上帝,项目所做的所有工作就是为了客户满意,项目团队成员都要追求客户满意,而并非追求技术高难、业界一流等虚的指标,所以,项目团队成员面向客户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项目的成败。技术人员以指点江山的专家姿态面对用户还是以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技术服务姿态去面对客户,是决定项目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2、 面向团队内部的服务
             下一道工序是上一道工序的客户。有一家著名的公司提出:公司中每一个人都要寻找你的服务对象并真诚为其服务,如果你找不到你的服务对象,那就意味着你改离开公司。软件开发中,编码人员是设计人员的客户,测试人员是设计、编码人员的客户。上一道工序的输出是否能满足下一道工序的输入是决定项目成败又一个关键点。比如,设计人员的设计应该是服务于编码人员,设计文档是否否易于被编码所理解,是否有二义性,是否能指导编程等等,任一环节出偏差都会导致项目偏离目标方向。同修一条路的两个施工队,如果每个工队都多做点工作,向对方辖区延伸一点,路就通了;如果每个工队都只管自己的辖区内的部分,那么交界处就成了双方扯皮的焦点。因此,项目团队要提高效率,减少摩擦必需要在团队内树立替下一道工序着想,为下一道工序服务的意识。
           3、 面向维护人员的服务
             同样的道理,项目团队在项目结束后,给项目使用人员、项目后期维护人员提供的培训与维护也很重要。有很多软件项目刚投入使用还比较成功,时间长了就会搁浅,多半原因就是后期服务或用户使用培训跟不上,所以,后期维护人员也是项目组的客户。
           四、竞争意识
           1、 责权利均衡,论功行赏
             项目团队中要引入竞争机制,坚决按责权利均衡的原则,使在项目中贡献大、责任大的成员得到丰厚的报酬,形成良好的导向,以牵引多数人向同一方向努力,为项目做更大贡献。同时,要毫不客气地将影响团队工作进度或士气后进分子赶出项目团队。
           2、 处理好主角与配角的关系
             项目经理要处理好主角与配角的关系,要让团队中的主角认识到他在主角的位置一旦出了差错,将可能被配角所代替,要让团队中的配角认识到如果他能够出色的完成他的工作,下个项目或过一段时间就会荣升为主角。配角的存在对主角形成压力,主角的存在对配角形成动力,是团队内部最好的竞争机制。
           五、危机意识
           1、 使命感
             尤其是搞软件开发的项目团队,每一位同仁应当看到民族软件产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的明显差距,意识到中国IT业腾飞的使命客观地落在我们这一代普通的程序员身上。产业报国不是一句空话,是要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去的。如果我们再不付出双倍的努力,那么,中国的软件业将距离国际水平越来越远。
           2、 行业、市场的危机
             软件行业ā的高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危机,稍不努力就可能被淘汰;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外的列强又都来抢占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软件企业要生存必需时时提高警惕,居安思危,这种危机感要传遍企业的每一个神经末梢--项目团队和个人。华为老总任正非有句名言:"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只有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
           3、 团队的危机
             还有,不能不让团队成员清醒的认识到:竞争对手正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等着我们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