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2):
请问在STEP7中有没有PID调节模块提供,这样方便我们编程。

楼主:
直接在STEP7软件中能找到吗?

网友A:
请教STEP7中模拟量数值算法的转换问题
比如变频信号的转换
感谢!
摸着石头过河,前面还有几多坎坷,可是为了生存还要奔波!

楼主:
在STEP7中就有转换的模块

楼主:
你准备将变频器的电压、还是电流信号送进PLC嘛?

楼主:
请教我建立了FB41后那里面什么都没有,我该怎么设置?

网友B:
:) 大哥,FB41不是这样做的。
打开SIMATIC MANAGER \FILE\OPEN 出现对话框,选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打开(注意是Libraries,不是User projects),Standard Library \PID Contrl Blocks\Blocks\FB41。选中FB41并粘贴到你创建的project里面就行了。

楼主:
多谢这为大哥,我还想请教,如果我直接在项目中建立FB41和我考过来的FB41功能是否一样。

网友C(2005-04-04):
可以在树行目录下选择库函数,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