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2):
诸位大哥,小弟近日有一项目,需要用VB编制程序,以MODBUS RTU协议读取GE90-30或GE90-70PLC的寄存器内数据。如和设置端口?如何编写MODBUS RTU协议?请求诸位大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QQ:327962896

ghong888@yahoo.com.cn
ghong888@126.com

楼主:
泣血苦求,
我该从何处下手?

网友A:
VB编写MODBUS RTU协议通信关键在循环冗余,网上可以找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得指点。
以往涉及到的通讯都有现成的驱动,从未自己编过通讯。
网上得资料也看了不少,可还是看得云里雾里,虽然也知道了用MSCOMM控件等,可我对VB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面对一堆又一堆得VB代码,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现正在恶补VB,恳请诸位大哥能否介绍一本关于VB串口编程的书籍让我一看。
谢了先!

楼主:
我得贴子沉到底啦,
是不是现在做GEPLC得很少呢.

网友B:
与GE PLC关系不大,设成SLAVE可以了,VB MODBUS功能代码访问,CRC16校验,网上有很多例程,稍加修改可用!

网友C:
那 请问VB和S7-400怎么通讯呢,
该注意哪些事项,望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