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2):
用欧陆590P直流启动器控制直流电机带DC测速反馈,-10V--+10V控制速度,发现运行过程中有震荡,速度越快,震荡越大,而且中间明显有不连续现象,给定0V时也不及时停止。调节电流环和速度环的PI效果也不明显。
不知该如何解决,是否驱动器本身有问题呢?急救!!

网友A:
根据技术要求,可以使用变频器,DC带测速反馈的都有滞后的现象

楼主:
变频器控制达不到精度要求,另模拟的590没有问题。

网友B:
请对装置进行自适应。一般能解决问题。

楼主:
已进行自适应,也无法解决。

网友C:
590电源,我比较熟悉。你讲的震荡是指电流还是速度?
速度震荡与测速发电机有关。检查炭刷接触情况,炭刷很容易磨损。还有反馈的线,有没有被干扰。如果你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可用内部电压反馈。
电流震荡与负载有关,检查驱动对象有无机械卡住,齿轮、轴承损害等。
590电源本身是数字控制,没有听说过DC带测速反馈的都有滞后的现象!要知道现在的矢量控制变频器还是在模拟直流控制的模式!
我用过不少,大部分是这类问题。

网友D:
将速度环的放大倍数降低,试一试.

楼主:
ERSACN:
我把模拟的换上,一切OK。
现象是速度震荡,当然电流肯定也有震荡了,另驱动设备后表现会过冲,甚至会回弹。

网友E:
先做自整定啊

网友E:
多做几次
一定

网友F(2004-02-17):
我没有用过欧陆590,只是听说,我一上手(数字式直流调速装置)用的就是西门子的6RA23,但是楼主的问题,很明显是调节器的优化问题,如果没有经验参数,可以自动优化,但是自动优化]的参数要检验,不合理就需要手动修改。需要追求调速系统的稳定性时,可以将放大倍数降低一些,积分时间加长一些,另外,滤波时间、惯性补偿都要调整合适。
590没有自动优化吗?西门子的有。

网友G:
还是pi参数整定不合适。只要反馈测速机没问题,应该可以的

网友H(2004-04-07):
我认为12搂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