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3):
三菱FX系列 F940GOT-SWD-E人机介面 为何开机显示data is not found?
用电脑也不能通讯。请各位赐教!!!小弟有礼了。

网友A:
因你还没有下载(或已清除)用户程序,三菱FX系列 F940GOT-SWD-E人机介面能选责中文显示,请参考说明书

网友B:
一般情况下,F940GOT-SWD的系统软件已经在本体内了,但如果要让它能起作用的话,必须将用户程序传输到本体内,即传输DU。

楼主:
DU传送会显示超时,或COM设定错误

网友C:
你使用的下装电缆有问题

网友D:
检查COM口设定对不对。

网友B(2004-04-14):
回复第三楼的朋友:你可以把F940GOT的界面设:其它设定、数据传送,界面上会有GOT与计算机连接信息,正处于等待状态,这时,将计算机上的DU进行传送,GOT上就会显示正在传送。

网友E:
F940GOT-SWD-E不支持中文显示,如果你还没有往里面下载过程序的话就会显示data is not found!
F940GOT-SWD-C可同时显示中英文!
DU传送会显示超时,应该检查下载电缆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通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