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3):
转自  litianxi MM:

按理三相四线制的零线电流为零或比较小才对,结果做了一套温度控制,采用双相可控硅移相触发,负载为星型接零线,结果零线电流大,发热严重,请教各位原因,如何处理。

小生尚不知双相可控硅移相触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有 litianxi MM所遇问题原因请高手一并指点!谢!

网友A:
应该是双向触发,就是正反向都能触发,你查一下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三相负载如果不平衡,那么零线电流就不为零,严重不平衡就会电流偏大。
可能的原因还有,三相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做的是否同步。触发时间配合不好必然会造成零线电流偏大。

楼主:
谢过穷帮主和xiaozhikai对小生的指点。
对于穷帮主所说的
“三相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做的是否同步。触发时间配合不好必然会造成零线电流偏大。”
小生认为,纵是触发时间配合不好,也不致于“ 零线电流大,发热严重”  ,因为触发时间非常短暂,而  “ 零线电流大,发热严重” 是因为零线较长时间通过超额工作电流方会严重发热。
不知对否,请穷帮主再次指点。谢!

网友B:
星型接零线的三相交流调压电路,实际上相当于三个单相反并联交流调压电路的组合,如果三相的控制角做的不好,不相等,是不是相当于三相电压不平衡呢?
     当否,请指示!

楼主:
不敢!
穷帮主所言极是,小生不敢造次!
小生再请教穷帮主:三相控制角不同而造成的发热,对于一般所言小负荷并不致于,大之负荷方为。  还有   三相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做的是否同步,如不同步,又从何处处理?还有劳帮主指点。谢!

网友B:
举一个极限例子,当有某一相断开时,零线电流则是另两相之和。不可谓不大吧?
     同步问题现在有很多现行的触发模块,可以套用。
     本人只是纸上谈兵,对于三相调压的电路只是维护过,对否尚且不敢言之,提出自己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双向可控硅出问题了,譬如说变成单相的了,或者说可控硅只有一个方向触发,那流过零线中的电流就非常之大了.

网友D:
三相电加热调功器,有多种形式,有前面所说的三相四线方式,接3个双向可控硅。也有三相只在两相上接双向可控硅,另一相直接连。中点悬空。这样的调功器,市场上也不少!你是用现成的调功器还是自己做的?不要搞错!

楼主:
特地谢过穷帮主!
 三相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做的不同步时,就有可能出现了:     极限例子,当有某一相断开时,零线电流则是另两相之和      此种效应。
真真听君一席语,少走十年路!
再次谢过穷帮主和各路英雄好汉对小生的教诲。多谢!

网友A:
如果正碰到这种问题,示波器伺候。其实这些看一下《晶闸管变流技术》之类的书就行,里面讲得很清楚。

楼主:
是,小生谨记!

网友E:
谢谢各位指教。我在采购触发模块时,不同的几个厂家都告诉我负载接为三相四线制零线电流大。可原因都讲不清。实际上也是如此。目前只得加粗零线。三相导通角是平衡的。可控硅没坏。负载是平衡的。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当另一台三相四线制的零点电压与本系统零点电压不相等则会造成零线有电流通过。
     而一个工厂的三相负载不可能是平衡的,而且规划不好会是严重不平衡。那么本套设备就算是平衡的也没用了。
     当否,请指示!

网友F:
你们说得或许都有道理!但是都有偏颇,其实可控硅控制的脉冲如果过60度不补一个脉冲的话
那么可控硅的开通角小于60度的时候三相所有的电流都要经过零线!

楼主:
穷帮主所言可以进行实测,但华南兄的处理方法又是怎么样呢?亦即怎么弥补呢。小生静候!

网友G:
对于三相电机,从理论上讲,零线上是没有电流的,问题出在你的可控硅控制上。

网友H:
7楼帮主所说的零线电流是否为两相的相量和,而非代数和。如果两相电流相等的话应该是1.732倍的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当另一台三相四线制的零点电压与本系统零点电压不相等则会造成零线有电流通过。
      而一个工厂的三相负载不可能是平衡的,而且规划不好会是严重不平衡。那么本套设备就算是平衡的也没用了。
      当否,请指示!

零线和地线不一样,不是窜起来的,所以别的系统引响不到。还是拿示波器查一下吧!厂家的话不能全信!?

网友I:
我的一点看法是: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是否对称,主要是指大小和角度,虽然触发电路做的一样,但应用时是有误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你们说得或许都有道理!但是都有偏颇,其实可控硅控制的脉冲如果过60度不补一个脉冲的话
那么可控硅的开通角小于60度的时候三相所有的电流都要经过零线!
请教:这里所说的60度的补充脉冲是和为保证触发可靠而设置的双脉冲吗?60度好像太大了?还是特别设置的60度?
还有,零线电流过大,应该是零线上并不能保证其电流的和为零造成的,不同的时刻零线上有维持三相双向可控硅导通的正向/反向电流。
不知对否?请大家指教

网友K:
零线电流大是相控调压三相带中性点负载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原因是三次及三的整数次倍谐波在零线上是同相位的,其值会代数相加。电阻负载,控制角为90度时最大,即便是三相负载完全平衡,零线电流也会与相线基波电流基本相同。采用这种调压方案零线至少要与相线截面相同。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零线电流大是相控调压三相带中性点负载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原因是三次及三的整数次倍谐波在零线上是同相位的,其值会代数相加。电阻负载,控制角为90度时最大,即便是三相负载完全平衡,零线电流也会与相线基波电流基本相同。采用这种调压方案零线至少要与相线截面相同。
我觉得有道理,用了可控硅就不能不考虑谐波问题,右加
补偿试试

网友M(2004-07-04):
^_^,三相电流平衡的时候零线电流等于零的前提条件是电流的波形是正弦波,可控硅移相电路的电流含有较大的谐波成分,早就不是正弦波了。建议在可控硅前面加电容补偿(注意补偿电容器在谐波过大时易因过载而发热),最好加大零线的截面,以后设计时也应注意。

网友N:
零线电流过大的原因是因为谐波引起的!

网友O:
零线电流过大的原因是因为谐波引起的!
没错。此时三次谐波电流为工作电流的19%,三相之和为57%,故零线发热。
加大零线截面或取消零线都可

网友P:
引用 网友K:
零线电流大是相控调压三相带中性点负载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原因是三次及三的整数次倍谐波在零线上是同相位的,其值会代数相加。电阻负载,控制角为90度时最大,即便是三相负载完全平衡,零线电流也会与相线基波电流基本相同。采用这种调压方案零线至少要与相线截面相同。
hptiger说很好,我以前读书时学过,现在要我说也只能知所然,不知所以然。
受教育了,谢谢hptige

网友Q:
采用调压方式,中性点不要接地,且你单位变压器功率足够大

网友R:
三项电流不平衡

网友S:
三相电流不平衡是零线电流过大的唯一原因,用钳形电流表测下电流便可确认哪相电路有问题。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为:1.触发电路不同步。2.负载阻抗不一致。3.输入电压有差异。
4.双相可控硅或触发回路电子元件参数有差异。
调整回路时先排除1、2、3项错误。第4项问题可通过元件筛选,相位角微调电路解决。

网友T:
哎,搞电气的一辈子离不开5根线,真不容易

网友U(2004-08-18):
30楼的分析精道!我估计应为触发电路不同步居多真是如此拿掉零线应出现短路现象,试试!真如此其触发电路可以参照三相可控硅调电流电焊机触发电路。

网友V:
看来我要下岗拉

网友W:
因該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X:
为什么要用双向触发呢。 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 朋友

网友R:
三项负载不平衡

网友Y:
应该就是三相不太均衡,或者有的地方零线压得不好

网友F:
采用过零触发电路,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你的双向可控硅出问题了,譬如说变成单相的了,或者说可控硅只有一个方向触发,那流过零线中的电流就非常之大了.
三相电,单向触发是不通的

网友Q:
你用的是调压还是调功?用调压,中线肯定有电流的。用调功,那么零相位没选好。(调功是可控硅通断通断来控制,调压是改变触发角)

网友Z:
支持2楼的意见,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就会出现这样类似的问题~~~严重的的话,温度过高,容易引起火灾~~~~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你用的是调压还是调功?用调压,中线肯定有电流的。用调功,那么零相位没选好。(调功是可控硅通断通断来控制,调压是改变触发角)
调压中线也可没电流的,我用的控制回路没有中线的!

网友AA(2004-09-17):
这是个普遍现象,

网友AB:
可以接一示波器查看零线的对地电压波形才可以进一步分析

网友AC:
触发的相序与电源三相的相序要一致,这个问题在温控器的使用用册中有特别说明的,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AD:
谐波问题
支持22楼说法。由于是3或3的奇数倍数谐波造成中性点有3倍于电压极同相谐波电流流过而造成发热。以上是我个人观点。不知各位大虾是怎么认为的呢?

网友AE:
是谐波造成的,但不是3或3的倍数次谐波造成的,应该是3+6n次谐波造成的。1+6n
次谐波是正序,3+6n次谐波是零序,5+6n次谐波是负序。

网友AF:
明显的零点漂移

网友AG(2005-08-25):
引用 网友K:
零线电流大是相控调压三相带中性点负载的重要特点之一。主要原因是三次及三的整数次倍谐波在零线上是同相位的,其值会代数相加。电阻负载,控制角为90度时最大,即便是三相负载完全平衡,零线电流也会与相线基波电流基本相同。采用这种调压方案零线至少要与相线截面相同。
说得太对了,求教双向可控硅调压后相线中3N次谐波电流大小,除开用仪器测量有无现成公式或相关经验数据。

网友AH(2006-04-13):
就是谐波电流造成的,由于三次谐波是同序的它们不能互相抵消,全部要经过零线流通。当a=90时,零线电流甚至和各相电流的有效值接近,在选择线径和变压器时必须注意。

网友AI: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理解:因为他的负载只用两相,另外那相的相位就为偏移,后果就为造成零线电流增大

网友AJ(2017-01-12):
零线电流只有两种可能产生:
1、三相不平衡造成,但是零线电流不会超过某一相。
2、三次谐波造成,零线电流不但超过火线电流,还会达火线电流的2到3倍。
解决方法:
1、第一种情况,均匀分配三相负载,避免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电流。
2、第二种情况,加装零线电流消除器消除三次谐波零线电流。
同时长时间零线电流过大还会引发火灾. 用东莞市和衡源电气的零线电流消除器可以解决零线过流的根本问题 。零线电流消除率9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