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3):
我公司有某些抽風機於有變頻器之下也要星角起動,何解?

网友A:
引自:电工技术   星/三角与变频器启动切换

是这样的,变频器启动和星/三角启动的切换,作为变频器出现问题时采取的措施----转到手动控制。

网友B:
一个系统的两个方法,工变频切换用的,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C:
电机接变频器时,一般电机是在端子上用短接片接成三角形,引出3个头接变频器,而星--角起动时,电机一定要引出6个头,所以我不明白,使用变频器的电机怎么也能接成星--三角的用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接变频器时,一般电机是在端子上用短接片接成三角形,引出3个头接变频器,而星--角起动时,电机一定要引出6个头,所以我不明白,使用变频器的电机怎么也能接成星--三角的用法?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4&ID=9816
看看这个,一定能搞定。。。。。

网友C:
谢谢lsllhd!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