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3):
一台机箱是ipc610的工控机,主板为PCA-6178V,出现的情况如下:
在连续工作七个小时以后,就黑掉了,反映出来的现象:机箱电源(at结构)没有反映,反复开关多次,电源仍然没有反映;把内存换个插槽,幸运点亮机器,但仍然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而与其在同一线路的其他机器(至少有10台pc)均工作正常。

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急盼回答,谢谢了!!

网友A:
一,机箱是否原配的,抗干扰性能是否良好。二,工控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是否稳定,是否配用工控机专用电源。三,工控机内部的工作环境温度是否过高,最好保持在22度左右。四,机内是否有较多的灰尘,可作清洁工作一试。

如有问题,可与本中心联系。

深圳忠澳机电维修服务中心
harryzhg@public.szptt.net.cn

网友B:
是不是电源功率不够?自动重启

网友C(2004-02-22):
研华的电源质量不好换威达的925A(如果能买到)。

网友D:
请问你的产品是什么牌子的,主板?有些P4的主板是不可以配AT电源的,如,华北的NORCO-740GVE主板就只能用ATX电源。我建议你换个ATX电源试试。

网友E:
换了电源如果还不行 那就是主板的事了看看散热吧!  你用的是p3还是赛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