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3):
俩端接地,会不会形成地环路吗?
在布线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考虑接地问题。需要连接的各个对象,应处于大地等电位。因此也不应该有地环流。
早期控制系统中,没有变频器。干扰源主要是静电场和电磁耦合引起。因此,强调直流地的等电位。对接大地并不很重视。若两端接地,会因地电位差而形成环流。
至于现在要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地,是为了抗高频干扰。高频干扰,主要是以辐射形式加入。一端接地,不能有效的消除干扰影响。而两端接地,能有效地抗高频辐射干扰。我在实际应用中,也得到验证。现场模拟电压信号输入到变频器,距离近30米,采用两端接地,干扰电平为10MV。而用一端接地,干扰电平达到1V以上!

网友A: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组成LINK网的PLC必须单端接地?
我采用两端接地时,只要是全网断电重启,节点1上的PLC的
输出点都会闪个不停,请教高手!

楼主:
我不了解LINK网的要求,我用PROFIBUS-DP总线。总线的9芯接头,其外壳是夹住屏蔽层,外壳本身又是接地的。所有的总线连接点,全部是两端接地。我想,可能你的系统中,接地不够好,或接地电阻太大。
你说输出点灯亮?!好像不是PLC有问题,输出点是由PLC控制的!应该是某个输入点有干扰信号,程序运行后,PLC使输出点动作。你可以检查输入点的情况,或根据哪个输出点对应的输入进行检查。

网友B(2004-05-02):
我也有楼主类似经历

网友C:
若是接地端全部並連起來的話,控制器系統保持同電位,比較不會出問題,不過據我了解,內地有很多工廠的接地工程做得不是很完美,本來在安裝前測試都很正常的,一到工廠安裝接地後,整套控制系統變得怪怪的,有時還會把PLC通信PORT燒壞掉,原因是其他設備漏電,接地端未把漏電安全導入大地,卻把漏出的電送到其他的設備控制系統中,造成當機,查明原因才知道,建商為了省成本,將重電接地與監控專用的弱電接地的地網合在一起,甚至只將接地線繞在建物結構體中,要是真的這樣,我認為不要接地反而比較安全,只需把所有的監控系統的控制器接地端全部並連在一起,讓系統保持同電位,這樣應該就足夠了(雖然是不太好,若可以的話不要相信建商的接地,除非您有看到接地工程的施作方式,自己去建物外面打一根監控系統專屬的地棒吧)

网友D:
我对五楼兄弟的提议深有同感,尤其是电镀厂,环境又潮湿,电源设备又多,有时不死也会掉层皮.

网友E:
使用儀表單獨接地,與廠房接地或靈相接地分離開

网友F:
同感于八百壮士所述,在所做项目中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G:
动手之前先检测一下电源的优良、接地系统的好坏!5楼说得情况很有道理。

网友H:
是的,国内很多厂,对接地考虑很简单,只是N线接地,在车间里也是用N线当地线!我们针对这方面的问题,采用从源头抓起。由于我们是搞系统工程,使得我们能在车间土建时就能介入。
在主机设备安装时,就考虑将所有设备的外壳,用钢筋连接在一起。作为安全接地。
在电控室墙外专打接地桩,不少于4根,深度不小于4米。用35平方导线引入室内。作为地线接入点。
现场所有的控制点,包括仪器仪表等的接地,根据功率大小,用1.5-10平方的接地线接到地线接入点。
这些工作,只能自己亲自指导进行,如八百壮士所说:不能相信别人!
方电科技,永远创新
www.foudy.com

网友I(2004-06-17):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拿下了,谢谢

网友J:
屏蔽单端接地,另一端用电容接地,此方案国外产品早已实际应用。
尤其在关键设备上,如电厂DEH等。

网友K:
我也碰见过一次,DCS全掉电了,但是DI模块的I/O通道指示灯还在亮起的。

网友L:
还没碰见这些问题,但是N线当地线的确头疼:)

网友M:
各位高手的高见让在下大开眼界。我是搞仪表的,有时发现现场仪表的通讯端口被烧坏,有时连芯片都烧了,我有时很怀疑是不是被雷给击了。我想知道,有哪位仁兄有过累似的解决方法。

网友N:
获益非浅啊!多谢多谢!

网友O:
很有道理啊!!

网友P:
接地不但必要,而且重要,各种场合的接地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Q(2004-08-13):
固态继电器受变频器干扰似通非通,怎么处理,那位高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R:
干扰问题要用屏蔽线接地来解决,但是一定要单端接地。
两端接如果比一端接防干扰好,要查一下接地系统是否正常。因为从原理上讲不通。
如果做重要的系统,要单独做一个接地极,不要使N线的公用接地。
所以我同意12楼的意见,单端接地,另一端用电容接地。

网友S:
受益非浅!

网友T:
请问应该用什么样的电容?容量、耐压多少?

网友U(2020-01-14):
请问#5楼   #4楼   楼主怎么确认工厂的接地是否合理或者正确接地,怎么量地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