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3):
一台机箱是ipc610的工控机,主板为PCA-6178V,出现的情况如下:
在连续工作七个小时以后,就黑掉了,反映出来的现象:机箱电源(at结构)没有反映,反复开关多次,电源仍然没有反映;把内存换个插槽,幸运点亮机器,但仍然只能工作几个小时,而与其在同一线路的其他机器(至少有10台pc)均工作正常。

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急盼回答,谢谢了!!

网友A:
感觉上是你的电源有问题。
碰到这种或类似情况,我一般用替换法,也就是用其他好的元件替换有嫌疑的硬件,看他能否正常工作,如能则问题就找到了,如不能则继续换。不过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风险,有可能你换一个烧一个,所以首先要判断一下会不会烧,或者咬咬牙,干吧!
内存也替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