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4-01-14):
我现在一直在做一个步进电机的项目,虽然已经完成,可在寻找最佳运行频率(不失步、振荡小)上浪费了很长的时间!
     各位工友,有什么好办法好经验找到步进电机最佳的运行频率(起动频率、加速时间,运行频率)?介绍一下!让我辈长长经验!!
     多谢!前人的经验可使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A:
步进电机一般有2个振荡区,低频振荡和高频振荡区,根据负载情况振荡区不一样,要避开,选择合适的加减速时间,这个要结合工艺要求的步进距离和步进速度配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