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4):
如何从触摸屏输入数值到PLC中计数器?

网友A:
我记得你问过:“如何将PLC中计数器的数据送到触摸屏显示和控制啊? ”当时朋友的答复不知你看懂没有,如果看懂了,那么你这个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我想你现在手里是没有触摸屏的应用手册!
从触摸屏输入数值到PLC中计数器的方法就是:在画面上放置一个键盘输入显示单元。把相应的字地址设为你要控制的计数器的地址,如:C16

楼主:
哦,有些明白了。可否六下您的QQ或是邮件什么的,以后还可以联系啊。
我QQ是76381108。

网友B:
where can i find and down the manual of touch mon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