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4):
我现在调试一套伺服放卷系统,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我向伺服通电,只要一闭合
SON信号(SON-SG伺服准备好,并锁住的信号)伺服会无缘无故的启动,而且速度是四千多转,或者就报警(过流、过载、速度过快);怀疑是受到干扰,然而单独拆下一套伺服来试也是出现同种问题!最后把伺服拿回家去试,这就一切正常!所以怀疑是电源的问题!请问要改善电源的质量用什么方法好?是用电抗器还是滤波器 还是其他方法??当然价钱最好就便宜一点!

网友A:
不妨试用滤波器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请问用什么样的滤波器?

网友B:
加个电源稳压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C:
伺服用380/220的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D:
隔离变压器加LC输入虑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隔离变压器加LC输入虑波器。
內行!哈哈~!
示波器先看一下更好!

网友F(2004-02-13):
請問是直流的伺服電機,還是交流的伺服電機?

网友G:
可以用隔离变压器加滤波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开始的时候用过稳压电源和隔离变压器,但还是出现不受控制的现象!
最后是加了滤波器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