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4):
数据用历史曲线表示,我想在查询的时候,生成一根直线,和屏幕上的各种历史曲线都有交点,然后在固定窗口显示交点的值,效果和查询股票的K线图差不多.
我的困难是1,如何生成这根直线   2,如何表达他与其他曲线的交点?恳请大师指点!!!

网友A:
首先放一个PICTURE控件,通过读取鼠标的位置然后生成一条直线(由你定义,可以是水平线、也可以是垂直线),用鼠标位置的X或Y坐标值查找历史数据库中的值然后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trend等趁势控件可实现。

楼主:
恕小弟愚昧,请各位大师赐一段完整的程序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