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5):
想调试串口通讯程序,由于笔记本电脑无RS232串口,买了USB转RS232串口线,驱动程序装好后默认波特率是115200,为与硬件协调将波特率改为9600,发送指令都正常,但接收无任何信息;若采用默认波特率115200,发送指令后硬件都没反应。请高手指教该如何设置通讯参数?万分感谢!!!

网友A:
有发送无接收(回应)。
1.串口初始化正确否(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
2.通讯协议?(对方不认识所收到的资料,可以不回应吧)

网友B:
是不是对方不认识你所发送的指令而不能回应!

网友C(2004-02-29):
这种转换器质量差别很大,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一条,在笔记本上不能用,但在台式机上可用,后来又买了一条另外一个牌子的,在本本上可以用了,可以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