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5):
数字量输出模块(继电器输出)可否带动DC220V的负载。如果可以,那个老兄可以提供这样的PLC模块。

网友A:
[fly]建议用24vDC,中间继电器,驱动220VDC.很简单[/fly]

楼主:
偶就是不想加继电器而已。因为我大部分是DC220V的负载,如果要中继的话,需要很多个继电器。

网友B:
plc中最好不要220
do220的有的:6es7 1ff10 0aa0

楼主:
更要命的是,我要控制的是直流负载,交流好办,反正是继电器输出,问题不大。可是我要的是直流220的。不好找阿,你那种模块可以用吗?

网友C:
那要看看你的交流负载电流是多大,还有是什么类型的负载

楼主:
首先在说明一下,是直流负载,负荷不大,能够驱动中间继电器的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