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1-16):
为什么用一般数字电流钳型表或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存在巨大误差?实侧一台1.5KW DANFOSS变频器(带1.5KW三相异步电机) 输出电流超过10A甚至近20A。如何解释呢?欢迎业内人士计讨论原因?
  在测量变频器输出时,用什么标准的仪表才可达到实际要求呢?

网友A:
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是脉冲电压而不是纯交流电压,

楼主(2004-10-17):
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B:
在我当斑竹以前,这里有一个置顶的贴子,专门讨论变频器的输出电量的检测,很长时间了,怎么,要不要我再把他顶起来呀?这个题目确实不错,可是,我发现后来讨论的人已经不太多了。

我在使用西门子公司的mm440变频器的时候,就是采用显示器的参数r0027读取电流,用参数r0022读取转速。等等,因为我对照过,变频器显示的参数基本是准确的。

推荐你一款仪器,北京LEM公司(瑞士的公司)的电量检测仪器,不同的档次,价格不同,可以检测高次谐波的钳型电量检测仪,就能满足一般的要求,如果需要更复杂、更多的功能,就还要花很多的钱,买更好的仪器。一般在1万-30万人民币不等吧。

关于变频器的输出的电量检测,采用普通的电压电流表(包括数字和模拟型的)测量不准,这是普遍的。因为他们都是基于一种平均值的交流信号处理方法,在工频(50Hz附近)的交流非线性处理的计算读数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偏离了工频,比如25Hz以下,100Hz以上,他的处理计算就不准确了。如果你好事,可以自己做一个检测电路,比如,采用LEM公司的电流传感器、电压传感器(主要是高速响应的电量检测元件),后面采用单片机做电量检测的数据处理(速度越高越精确),根据“电工原理”中对交流电量的真有效值进行数据处理和显示,在一个交流波形的周期内,采的点越多,计算的交流有效值就越准。

楼主的问题,主要是检测仪器的水平问题、检测与数据处理速度问题。这回不会是“说了等于没说吧”?呵呵。

楼主:
不错你的解释其本清晰,可惜我不是搞研究的,只是一普通的应用者。不过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对LEM公司的电量检测仪器作此了解。谢谢!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你的帖子!

网友B:
我也是搞应用的。应用更应注意原理,否则会带来许多的盲目性。最典型的是靠经验,“老虎朴食”就三招,三招用完了,还解决不了问题,就傻眼了。知道原理,用原理去分析问题,就少一些盲目性,就比较准确地找到问题的原由,就可有效的、根本的解决问题。对吧?
就拿本题目来说,输出电量测不准,是变频器的问题?测量仪表的问题?还是...?搞不清初又怎么下手去解决?从何解决?

网友C(2005-05-26):
[求助]
当变频器输出50HZ时,用普通电工仪器测量是不是准确。

网友D(2006-10-13):
大家好:青帮个忙,三项四线制钳型电流表,计量方式忘了

网友D:
有朋友知道的,能尽快帮个忙,急用,谢谢

网友D:
大家好:青帮个忙,三项四线制钳型电流表,计量方式忘了.有朋友知道的,能尽快帮个忙,急用,谢谢

网友B:
真能灌水呀。其实,忘记了公式并不要紧,不是有计算机吗?不是有网络吗?在百度上一查,就OK了。总不使用的公式,谁都记不住,都和你一样,有可能忘记的。

楼主:
因为你的钳型表只适合工频状态下测量,在低频或高频(相对50hz)你的仪表测量无能为力,你要选择频率“带宽”在实际所测频率范围内的仪表即可。本人重于应用,少于理论,至于原理你可参考《电工基础》中电流,电压有效值计算,以前也有人以此为卖点在网上顶过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