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 控制可控硅

楼主(2004-01-16):
我用51单片机控制可控硅,中间加个光耦隔离。 就是不能使可控硅导通。
 不知是何原因? 请大家教我。

网友A:
我认为你说的太简单了,别人应该怎么帮你那?不行画一个图帖上来也行。

网友B:
触发信号怎样给的?

网友A:
图看不清,
你的光电隔离是用的带有过零检测电路的光电隔离器吗?
为什么没看到光电隔离输入端的电阻?
门极与电极1之间的电阻多大?

楼主:
触发信号我用单片机给它5V。 光电隔离是用MOC3022,它没有过零检测电路。
请问LSLLHD,带过零检测的光耦型号是什么?

我在光耦输入端加个9012将电流放大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过零检测的光耦型号是MOC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