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电源

楼主(2004-01-16):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有几台电磁振动给料机(山东省临朐生产的),XK-‖可控硅电源来控制电磁振动给料机。电源为~220V。现在是可控硅电源电流加到1个电流以后,电流表上指针倒转一下。电磁振动给料机的声音加大,振动力加大。有谁知道这种产品,出现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吗!

                                                                               求助人

楼主:
有没有厂家的老师在场啊!可以给指导一下啊!现在问题是越来越明显了,可是故障的原因还是没有找到!能否得到你们的帮忙啊!谢了!

网友A:
你的电磁铁铁芯有没有杂质.还有你加一个电流和电流表倒转是什么意思.

楼主:
对不起!楼上大哥!是我没有说清楚!我是说当电流加到1时!电流表的指针就会向回倒一下!接下来电振的声音也就的大了起来!

电磁铁的铁芯没有什么杂质,而且间隙调整的也比较好!(2mm左右)

网友A:
我厂是电磁振动分选机,我想原理差不多,用自耦变压器调节,可否试一下.看看电磁振动部分.可控硅电源的电压上下限是有限制的并且波形不好,是不是最近加了负荷.220V可控硅电源可接100W白炽灯试一下调节灯光是否平稳,有没有闪烁.

楼主:
如果有闪烁是不是说明电源接触不好什么的。我试一下看看,谢谢了!

楼主:
楼上大哥!你们有谁能说的上来啊!有没有临朐生产厂家的老师啊!帮帮忙好吗!等着解决问题呢!